突发奇想,MARK点是否可以钻孔,方便钢网定位丝印台

楼主(2019-11-21):
今天自己搞一块样板,把钢网对到丝印台的PCB,进行固定PCB板时,对了半天,累得要死
对好后,突发奇想,如果PCB上的MARK点可以钻孔,然后钢网上的MARK点是钻孔的(JLC可选),只要用笔戳几下钢网上的MARK点,在丝印台上留下记号,然后PCB的MARK点钻了孔的话,PCB直接对上这2个记号再固定,方便好省
现在的问题是:PCB的MARK点是一个小点点,不是孔,有没有什么方法在PCB上可以打孔,在钢网上也可以打孔

网友:
有这个选项呀.你选择后会打个孔的

网友:
MARK点有,钻定位孔也有,同时就行了,不矛盾的啊。

楼主:
PCB上钻定位孔的话,钢网层是不会出现的,要解决钢网层也需要钻孔才能定位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PCB上钻定位孔的话,钢网层是不会出现的,要解决钢网层也需要钻孔才能定位啊 ...

修改paste层文件就好了,在钻孔上位置对应的paste层上开窗。

楼主:
或者有没有方法在PCB上打一个过孔,然后在钢网层可以当成一个焊盘,钢网层的焊盘会打孔,这样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改paste层文件就好了,在钻孔上位置对应的paste层上开窗。

谢谢,我试试看,
一直关黑房子,没有开过窗,等下试试paste怎么开窗

网友:
钢网选mark通孔

网友B:
Mark点相机读取是需要反光的,肯定不能打孔,但是可以单独设置定位孔解决这个问题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Mark点相机读取是需要反光的,肯定不能打孔,但是可以单独设置定位孔解决这个问题吧。 ...

楼主有这种需求,说明肯定是手工印刷了,而且是几百块的丝印台,定位针都没有的那种,哪还有什么相机

网友:
钢网的MARK一般说盲“孔”  , 当然你要打通孔很容易如同编辑一个SMT圆焊盘。

网友:
孔里有锡膏了怎么办?

网友:
做钢网和做pcb两套pcb文件就是了,前者mark点地方是顶层或底层贴片焊盘,后者是正常mark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Mark点相机读取是需要反光的,肯定不能打孔,但是可以单独设置定位孔解决这个问题吧。 ...

不会啊,一般贴片机都可以选通孔或反光,并且还没不同的属性(sn,cu)可选

网友:
弄个空针漏出钢网刮锡的时候会挡住刮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有这种需求,说明肯定是手工印刷了,而且是几百块的丝印台,定位针都没有的那种,哪还有什么相机{:lo ...

完全正确
就是做两块样板验证一下电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完全正确
就是做两块样板验证一下电路

做几块板的话,还要什么丝印台,直接压桌上开干,把嘉立创3747那个珍珠棉垫着,挺好使

网友:
有一种手动印刷台,是用钢针定位的,原理是钢针顶在线路板的孔上,将钢网也固定,通过调节XY旋钮来调整线路板坐标从而吻合钢网。另外MARK点是给全自动印刷机作视觉对中的,跟顶针固定孔是两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