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着无事做了一把往复锯

楼主(2019-11-21):
大概花了一天功夫,基本成型了,效果还不错,就是震动大

网友:
实测过吗?能锯木板不?

编辑原因:修改为实用问题

网友:
两个轴套同心不好保证吧?阻力大不大?

网友A:
是用充气泵拆的电机和曲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用充气泵拆的电机和曲轴吗?

是的,自己车了一根轴,用了两个直线

楼主:
直线轴承,同心度可以

网友B:
我有个大胆的想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大胆的想法

大胆讲出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大胆的想法

收起你的想法,樯橹灰飞湮灭

网友:
看到震动大  是不是可以开发成别的用途了

网友:
是否行程大了震动大?

楼主:
轴来回运动造成的,往复锯都这德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收起你的想法,樯橹灰飞湮灭

靠!神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自己车了一根轴,用了两个直线

我以为是凸轮的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大胆的想法

想法有了,准备怎样去验证?把验证过程拍下来,我们帮你改进。

网友:
加个配重的平衡块震动会好很多。

网友:
好吧,你有个大胆的想法

网友:
牛,大佬开源一下吧,我也想做一个

网友(2020-02-21):
牛人一枚,准备收开源了哦;
坐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大胆的想法

樯橹灰飞湮灭

网友:
我也来听听大胆的想法。

网友:
一直想做一个。。。

网友(2021-06-04):
这能干点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