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板规则到底是怎么样的?

楼主(2019-11-21):
今天想下单一块这样的板子打样,审核的时候计算成5块拼板,可我只需要一块整体的,不需要分开的,要怎么操作呢?打样算成拼5块板价格倒不贵,可到SMT那里还要加收拼板费,就感觉很不划算了。中间镂空的地方是因为这板是用来做LED灯光特效的,需要在缝里安装遮光隔断

网友A:
哈哈,你这板子到淘宝上找找应该有按单板做的。JLC的规则很奇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你这板子到淘宝上找找应该有按单板做的。JLC的规则很奇特。

主要是想做SMT,嘉立创SMT太好用了。可惜就是拼板这里老烦人,想做拼板SMT的时候提示说SMT不支持拼板,不想要拼板的时候却收SMT拼板费

网友B:
感觉很奇怪,这种应该是一个板子吧,你中间不需要V割之类的呀。

网友C:
淘宝找找,也许有贴片按一款收的。

    在板与板的连接位,小于板边尺寸的1/3,会按多款收取。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感觉很奇怪,这种应该是一个板子吧,你中间不需要V割之类的呀。

拼板, 是看板子中间 是否有 电气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淘宝找找,也许有贴片按一款收的。

感谢回复,我想确认一下,是连接位必须大于板长的1/3(即镂空必须小于板长的2/3),  还是连接位必须大于板长的2/3(即镂空必须小于板长的1/3)?

网友:
我也搞不懂...拼板评估规则,感觉确实不好控制....

网友:
这个怎么看也不应该算拼板,不过这板子外形,也确实复杂了一些。

网友:
板子确实是一个。
应该可以通过人工通道处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拼板, 是看板子中间 是否有 电气连接?

已经搞定了。是因为我板子镂空的地方因为需要做金属片隔,断怕引起短路,所以板间之前设计是全部使用跳线连接,看上去就是多块板拼起来的。现在在PCB上把电路联上后可以按一块板下单了。感谢各位的回复,也感谢嘉立创客服的耐心处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我想确认一下,是连接位必须大于板长的1/3(即镂空必须小于板长的2/3),  还是连接位必须大于 ...

是 连接位必须大于板长的1/3(即镂空必须小于板长的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