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D 怎么选择性的导出BOM?

楼主(2019-11-22):
比如,我电路板上画了两个电路模块,只焊接其中一个模块就行了,怎么只导出这个模块的BOM.

网友:
智能一点的方法,outjob文件 + 装配变量  variants
智障一点的方法,原理图里面选中元器件,属性设置为 Standard(No Bom)

网友:
删除-导出-恢复    我猜的

网友:
太简单了,你把这个模块复制到新的图纸中再导出这个新图纸的BOM就好了。也许可以试试AD的组装变量功能?我是没有用过这个功能。

网友:
variants 这样不容易弄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