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20~200VDC转5VDC(100mA)的简单可靠的电路?

楼主(2019-11-22):
看到淘宝上有一个能测5V~120V的电压表,并且没有辅助电源。想比,它内部会有一个降压电路,降为低压给内部单片机使用。
不知道大家内部是怎么实现的,大家有什么思路吗?

网友A:
lz你牛13,人家总共1ma不到的电流到你这就成了100ma,电压还翻了一番。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你牛13,人家总共1ma不到的电流到你这就成了100ma,电压还翻了一番。

该不会就是用电阻串稳压管的方法吧?
单片机和数码管驱动加起来,1mA够吗?

咱论坛讨论方案,当然得提高标准拉

网友B:
要不楼主买个回来拆开学习下再退货回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不楼主买个回来拆开学习下再退货回去

已经买了,还没到。 几块钱,不用这么折腾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买了,还没到。 几块钱,不用这么折腾

期待楼主拆机评测贴

网友C:
遥控开关看到这个芯片,虽然电压范围不合适楼主要求,不过可以找找这个厂家其他芯片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遥控开关看到这个芯片,虽然电压范围不合适楼主要求,不过可以找找这个厂家其他芯片看看

我也找到一款芯片。但不知内部是什么原理

网友:
别猜了,还是期待楼主拆机评测贴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也找到一款芯片。但不知内部是什么原理

这个芯片的工作电源怎么来!

楼主这种电源有量吗,我有方案(20-240v)输出100m A,找不到应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找到一款芯片。但不知内部是什么原理

这价格买模块的钱了

网友:
https://ac-dc.powerint.cn/sites/ ... DFFiles/di152CN.pdf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芯片的工作电源怎么来!

楼主这种电源有量吗,我有方案(20-240v)输出100m A,找不到应用!

工作电源是从输入电源得来得的。这是芯片手册。厂家有淘宝店,好像是3块钱一只。

网友:
引用 楼主:
工作电源是从输入电源得来得的。这是芯片手册。厂家有淘宝店,好像是3块钱一只。

看起来还不错!电路很简洁了!

就是个buck电路!

网友E:
不是buck,就是个三极管稳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工作电源是从输入电源得来得的。这是芯片手册。厂家有淘宝店,好像是3块钱一只。

好牛的芯片!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不是buck,就是个三极管稳压

不靠能吧!500mA,那么宽电压范围!什么三极管抗得住?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靠能吧!500mA,那么宽电压范围!什么三极管抗得住?

我说的这个
https://cache.amobbs.com/new2012 ...

网友F:
直接用PI 的 LNK 系列吧,非隔离高压BUCK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直接用PI 的 LNK 系列吧,非隔离高压BUCK电路。

感谢!!

网友:
隔壁论坛有人给过电路图

网友:
楼主要看全下面的,记得是超过30V以上要单独供电的 内部就是一个7805没有其它

网友:
引用 楼主:
工作电源是从输入电源得来得的。这是芯片手册。厂家有淘宝店,好像是3块钱一只。

网友:
使用MP174,输出5v电压估计从15V就可以开始工作了,最高到600VDC。你可以看下我的帖子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97260&mobile=2。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说的这个

电压表回来了,就是三极管稳压,用了一个13003BJT 400V 1.5A。
至于测量和显示,好像用的是一个专用芯片。或者就一个单片机,用IO口控制数码管。

网友:
上电路图呗

网友:
同求啊,随便一个电源都是几十啊

楼主:
电压测量模块的稳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