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植的C#-HID类,用一样的方法找不到设备

楼主(2019-11-22):
检查快一天了,知道这种问题的原因可能很多,但是实在是找不原因了。
使用了下面链接的例程: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0&highlight=HID
然后把其中的:hid.cs与hidapi.cs放到了我的项目中,还有一个:HID_TemporaryKey.pfx 文件(这个文件什么含义我不明白,有人知道有什么用吗?)
现在是他的demo中,点击查找,可以查找出设备。但是我集成的我的项目中:查找出来的数量是0。于是下一步就进行不下去了。

网友A:
1、通过F11调试,发现错误发生在语句
if (SetupDiEnumDeviceInterfaces(hidInfoSet, IntPtr.Zero, ref hidGuid, memberIndex, ref deviceInterfaceData))

2、进入方法发现依赖dll
[DllImport("setupapi.dll", CharSet = CharSet.Auto, SetLastError = true)]
        private static extern Boolean SetupDiEnumDeviceInterfaces(IntPtr DeviceInfoSet, IntPtr DeviceInfoData, ref Guid interfaceClassGuid, UInt32 memberIndex, ref SP_DEVICE_INTERFACE_DATA deviceInterfaceData);

3、c、c++的库一般有32位和64位的区别。
* @file     hidAPI.cs
* @brief    USB HID设备通讯类所使用的C/C++函数的C#调用封装
* @version  V2.0
* @date     4.23 2013

4、项目名称点击右键--属性--目标平台改为X86,问题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通过F11调试,发现错误发生在语句
if (SetupDiEnumDeviceInterfaces(hidInfoSet, IntPtr.Zero, ref hid ...

谢谢,非常感谢!
C#自学的,也没人带,所以比较菜。
请问:这样编译出来的EXE,可以在32位和64位的通用吗?我的WIN10发现也可以用。
平台是:NET4.0,像之前的win7或者xp之前的软件都可以用的,这个应用的话,兼容性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非常感谢!
C#自学的,也没人带,所以比较菜。
请问:这样编译出来的EXE,可以在32位和64位的通用 ...

请问:这样编译出来的EXE,可以在32位和64位的通用吗?我的WIN10发现也可以用。
答:64位系统可以兼容运行32位的软件,只是性能不一样,但是没影响。

平台是:NET4.0,像之前的win7或者xp之前的软件都可以用的,这个应用的话,兼容性怎么样?
答:如果要兼用win7、xp平台建议用net3.5或者net2.0。用4.0的话,在电脑上装一个net4.0的运行环境就可以了。完全没影响。

如果是做仪表驱动和通讯接口,可以了解下 NI-VISA 和 IVI-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