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一个简单机械臂,找步进电机,有推荐的吗?

楼主(2019-11-22):
想做一个简单机械臂,找步进电机,有推荐的吗?对步进电机不熟,哪有买,不要淘宝上那些没参数的

网友A:
简单的?多简单?舵机不行?

网友B:
就是细节还没确定。需要有电机手册来对着选型? 高速、低速,最大负载这方面应该有个概念吧

网友C:
某宝找杰美康的步进伺服,很便宜。国产舵机就是个垃圾货,做个手臂抖的要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的?多简单?舵机不行?

舵机,对角度控制能达到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细节还没确定。需要有电机手册来对着选型?  高速、低速,最大负载这方面应该有个概念吧 ...

低速300就行,能拿起0.5KG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某宝找杰美康的步进伺服,很便宜。国产舵机就是个垃圾货,做个手臂抖的要死。 ...

不便宜啊,搜了一下

网友:
我也想做一个,电机找过,有两家,晚上回去翻给你。
----------------------------------------------------------------------
我之前找到一家叫moons,看到国外有人买eBay上二手的用,应该还可以。

网友D:
别指望舵机了,国产的死抖,据说棒子一个品牌的好用,但没有1k以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别指望舵机了,国产的死抖,据说棒子一个品牌的好用,但没有1k以下的

國產坨機 PowerHD 如何?
另外,國內 xArm 機械臂諧波一體關節也零售,價格和質量如何不清楚。

网友E:
机械臂不适合用步进电机,力矩特性决定的

网友:
国产舵机都是一样的货色

网友:
你好!我这里有42和57的闭环步进电机稳定可靠!

网友:
Do you have a web link?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机械臂不适合用步进电机,力矩特性决定的

请问那种电机比较合适,我也挺感兴趣

网友:
气缸液压之类的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那种电机比较合适,我也挺感兴趣

直流伺服或者永磁同步伺服

网友(2020-03-01):
1688上去看看,原厂一般都可以提供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