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多层板过孔的焊盘,怎么设置中间层有;

楼主(2019-11-22):
如下图,绿色圈圈的过孔有一圈焊盘,而红色圈圈的没有要怎么设呢?

网友A:
外径比孔径大都会有一圈焊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径比孔径大都会有一圈焊盘

这是多层板的中间一层,这里的过孔顶层和底层都有大一圈的,这个是中间层,有的外圈有的没外圈,请问怎么设置内层有接线的有那个外圈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多层板的中间一层,这里的过孔顶层和底层都有大一圈的,这个是中间层,有的外圈有的没外圈,请问怎么 ...

选中过孔看看属性。这是PADS画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