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选择断路器、空气开关?

楼主(2019-11-22):
      供电是三相四线入户,原来三相四线总闸开关选择的是32A的微型断路器,输出再接220V的2个16A微型断路器和10A的微型断路器用于灯光方面。

      现在的问题是用了大功率的电暧器,损坏一个16A的微型断路器。咨询物业得知,入户的配额是14000W的。这样三相四线总闸开关选择32A是不是有点低? 正常应该选择多大的?看网上有网友的15000W的功率,选择的是63A的三相四线总闸开关。再跟物业沟通想换个大一点容量的三相四线总闸开关,然后物业说要换就得增容…… 其实屋内总功率不超过10000W

      对三相供电不是很熟悉,网上搜索,32A的三相四线总闸开关,每相输出接220V断路器给后面电器供电,每相容许通过不超过32A的电流。 那么是否能在其中一相接32A的220的断路器?其它相接容量小一点的断路器。  平常最大功率在6000W以内,平均功率不超过4000W。 物业那边说这样会出现供电不平衡……

    有没有专业的电工,或者家里装修过的,给点专业意见

网友:
应该可以吧,只要不超过容许功率就不会跳,但是要注意留出余量。

网友:
买个三相的电暖器

网友:
按配给14个千瓦,3相4线32A开关应该是够了,三相输入线路每相负载肯定要尽量平衡。现在大功率比如即热式热水器高达8千瓦,220v单相差不多40A,所以楼上的说电暖气买三相的还是有道理的

楼主:
主要是看网友15000W的,选的是63A的三相四线总闸开关

其次是看入户线径非常的粗壮,估计是12~16mm的。只是不清楚是铜线还是铝线,想着不能浪费了

网友:
总闸开关选择32A是不是有点低:
答。不低了。尽量别换这个。
如果你的是单相大功率,咋弄都是不平衡。扩容也是不平衡。
大功率的那一相,在32A总开关下面挂一个用25A的不够用吗? 不知道是个多大功率的啥设备? 空调?  用正品施耐德,D25A 的。

网友A:
看你写的多少多少W 。
应该写XXX KW 。否则看起来太费劲了。

网友A:
哎? 不对啊。你这说的是烧掉了断路器。不是频繁跳闸。 这是产品质量问题啊。不是容量不够啊。
不是用的啥德力西的垃圾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写的多少多少W 。
应该写XXX KW 。否则看起来太费劲了。

有几个零,看起来更具力量

比如老板发10万奖金,一个是给你一张卡,一个是给转帐,一个是直接发现金 后者虽然麻烦,但视觉冲击很带感……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几个零,看起来更具力量

比如老板发10万奖金,一个是给你一张卡,一个是给转帐, ...

哈哈哈,那为啥不写多少毫瓦呢?

网友B:
我是来看看楼主别墅、大户有型的  空调加起都10匹以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哎? 不对啊。你这说的是烧掉了断路器。不是频繁跳闸。 这是产品质量问题啊。不是容量不够啊。
不是用的啥A ...

原来的220V这端用的16A的断路器,所以损坏。把几个电暧器都在同一相来试机了

后来换了个其它牌子的断路器,分一组电暧器到其它相线引出的,但是偶尔跳闸也是麻烦(有个饮水机的加热功率估计不小,虽然加热时间很短),所以考虑更换

损坏断路器,估计是已经长时间满额工作,然后突然再来个2KW的设备,所以损坏。损坏的断路器,表现是不能合闸。

原来装的是德力西的带漏电保护  新买的是施耐德,还没装……没想到入户容量那么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的220V这端用的16A的断路器,所以损坏。把几个电暧器都在同一相来试机了

后来换了个其它 ...

这种情况感觉换两个D25A的正品施耐德就完事儿了。没必要扩容。
德力西。。。应该是最便宜的货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来看看楼主别墅、大户有型的  空调加起都10匹以上吧

呵呵,现在很多都是三相入户了。
其实呢,楼主这是 仅仅灯光就能搞到16A的断路器烧毁。这得多的的照明面积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来看看楼主别墅、大户有型的  空调加起都10匹以上吧

   一般2~3P的柜式空调、电热水器、微波炉、电饭煲、电烤箱、冰箱、洗衣机、挂式空调N台……单是厨房电器,都考虑在5KW左右。那些用上专业的电烤箱就不在考虑范围内

话说,大伙有没有统计过自家里的电器总功率? 一般2010年以后的出租屋,容量都不小吧。人家30平左右的开间,都用63A的断路器……

装修或者整改电力线路,肯定要考虑比现用的增额或者说留有足够余量吧

网友:
总63A应该足够了,自已家里的应该不用跟物业沟通。三相大概平衡就好,小户型都是单相进户都没见有出现相平衡问题

网友C(2020-03-13):
你家开作坊么,竟然三相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家开作坊么,竟然三相供电

这年头,城里的商品房 三相入户 不是很奇怪吧  现在大功率电器越来越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年头,城里的商品房 三相入户 不是很奇怪吧  现在大功率电器越来越多了 ...

你家有大功率电炉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家开作坊么,竟然三相供电

我家的和老婆家都是三相入户的,一直以为是这样的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家的和老婆家都是三相入户的,一直以为是这样的了

你家什么设备需要用三相电呢,难道有个大车床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家什么设备需要用三相电呢,难道有个大车床么

客厅里的立式空调,其它好像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客厅里的立式空调,其它好像没了

你家是不是装中央空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