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499评估板上的丝印字体是什么字体?

楼主(2019-11-22):
有些感觉像xx里面的sans serif
但又不完全像
例如TX如果是xx里面的sans serif字体
T和X会接触到
而评估板上的丝印就很好
是什么字体呢?

编辑补充:
好吧,我把软件名改为xx

网友:
这是在钓鱼吗

楼主:
......我还没想到有这个问题
我也没说他们是AD啊
只是表示了我的是,然后问字体

网友A:
MS Gothic 这个字体,应该也是通用的吧,如果是AD专用的,那快快,看看楼主是不是AD公司派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MS Gothic 这个字体,应该也是通用的吧,如果是AD专用的,那快快,看看楼主是不是AD公司派来的 ...

感谢,原来用的是true type
我还以为是自带的三个里面其中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