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同学群晖NAS挂了,想恢复数据

楼主(2019-11-22):
各位好,自用的群晖NAS挂了,想硬盘提示存储空间已损毁。现在硬盘是好的,想把数据恢复出来,问一下谁有ufs explorer这个软件,谢谢了

网友:
我的DS216J上半年也挂了。两个硬盘好多坏道。单硬盘也能工作,就下单买了一个新硬盘上去。旧硬盘找京东给换新的再插上 。

网友:
没有做Raid吗?

网友:
坏之前有什么前兆之类的呢?想预防一下

网友:
我的lubuntu当nas开机两年多了(基本没关过)还没挂掉

网友:
官方有教程

楼主:
别提了,郁闷死,现在2个T的数据拷不出来,麻烦了

楼主:
另外,大家谁知道DS Note同步慢,转圈是咋回事?

网友:
如果只是用那种基本的格式,可以用下面的方法在ubuntu上恢复的。

原文在 http://www.synology.com.tw/suppo ... id=579&lang=chs
但现在打不开了,你可以看 https://www.chiphell.com/thread-708972-1-1.html 里现在, 我在好多年前试过,是可以的

==========================================

我如何使用电脑来还原存储在 Synology NAS 中的数据?解答:
如果 DiskStation 意外发生故障,您可能有需要还原存储在硬盘中的数据。而您只需要通过 Ubuntu Live CD 和电脑就能轻松地还原存储在 DiskStation 硬盘中的数据。请参看以下步骤。

1. 请准备一台电脑,且要有足够硬盘插槽让您安装从 DiskStation 卸下的硬盘。

2. 卸下 DiskStation 上的硬盘(不包括作为 Hot Spare 使用的硬盘),并将其连接到电脑。

   注:请确认 Synology DiskStation 上硬盘运行的文件系统为 EXT4,即 DSM 3.0 和以上版本的本机文件系统。

3. 请访问 http://www.ubuntu.com/download/desktop 来下载 Ubuntu ISO 文件。

4. 将 ISO 文件刻录到空白 DVD 光盘,并用它来启动电脑。
5. 如果您要还原文件的 DiskStation 是两颗硬盘以上的机种,请参见步骤 6 至 10。如果是一颗硬盘的机种,请直接跳转至步骤 10。
6. 进入 Applications 并打开 Terminal。

7. 输入以下命令来安装 mdadm。
   Ubuntu@ubuntu:~$ sudo -i
   root@ubuntu:~$ apt-get install mdadm

8. 选择 No configuration 来完成安装。

9. 运行以下命令来装载 DiskStation 的所有硬盘。
   root@ubuntu:~$ mdadm –As && vgchange -ay

10. 现在您可以够浏览硬盘上的所有共享文件夹和文件了。您也可以将 USB 硬盘连接到电脑,将所需的文件复制到 USB 硬盘,然后将文件移转到其它设备。

网友:
引用 楼主:
别提了,郁闷死,现在2个T的数据拷不出来,麻烦了

我是两个相同的硬盘,一个放nas,一个放台式机,每天台式机只要开机,就能保证两边是同步的,感觉这样比较安全。本来开始想组raid的,想了想可能还没有两个硬盘分开安全

网友:
我的nas也提示有坏道,虽然不经常用,但感觉nas靠不住。

网友A:
双十一差点下单ds918+,忍住没剁手,还想等双十二再剁手,结果这么多负面消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双十一差点下单ds918+,忍住没剁手,还想等双十二再剁手,结果这么多负面消息。。。 ...

我是没忍住,双11前入手了DS918+,现在在等4T硬盘降价。顺便问一下:4盘位组RAID 5的话,用什么硬盘比较好?

网友:
我的nas也提示有损,NAS 上运行下磁盘整理,又好了,心里好虚

网友C:
我这组西数红盘马上4万小时了

网友:
有可能只是系统区坏了,用其它硬盘重装机再把旧盘插上去可能就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是没忍住,双11前入手了DS918+,现在在等4T硬盘降价。顺便问一下:4盘位组RAID 5的话,用什么硬盘比较 ...

4盘位组RAID1啊,普通盘RAID5重建过程容易挂。目前HGST系列的可靠性比较高。

网友:
引用 网友D:
4盘位组RAID1啊,普通盘RAID5重建过程容易挂。目前HGST系列的可靠性比较高。 ...

日立HGST硬盘狗东自营没有

网友:
也在用蜗牛星际,黑群晖系统,来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入的蜗牛星际本来也刷了黑群,后来还是改win7了,需求不高,熟悉的东西掌控度更高

ps.其实是懒的折腾 ...

蜗牛党握个爪,我是装了LTSC,7还是放弃了,还有2、3个月微软就要放弃win7了,虽然原装的16GB垃圾SSD,跑起来真的是慢如蜗牛,好在反正就是管几个硬盘,迅雷百度盘下载,重要的资料每个硬盘都放一份,隔三差五用同步软件同步一下,也就几分钟的事,不再去折腾神马RAID了。真要坏菜,那要包括我台式机,移动硬盘,和这台山寨NAS的所有硬盘全部崩掉,这概率不算了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这组西数红盘马上4万小时了

顺手看了下N36l黑群,东芝盘马上5W5小时了

虽然没坏过,不过已经某东14xx入了台QNAP TS-551,双盘raid 1保险些

楼主:
这几天一直在忙着恢复数据,没看到回复,sorry。
已经确定是硬盘的问题,存在坏道而且无法修复那种,数据已经抢救出来,目录结构也还在,用的办法就是snic_k说的办法,但是有一部分数据已经再也恢复不了
之前没想到硬盘会这么快坏掉,一直以为可以用上3,5年再换硬盘,结果被事实啪啪打脸。
所有的电子产品都有寿命,我以亲身经历奉劝大家,重要数据还是多个备份比较稳妥,财力允许,NAS千万组建raid,鄙人囊中羞涩,只有一块硬盘,才发生这种事情。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几天一直在忙着恢复数据,没看到回复,sorry。
已经确定是硬盘的问题,存在坏道而且无法修复那种,数据已 ...

之前也是使用一个硬盘,后来整个坏了,痛不欲生!
痛下心来,买了2个8T的做了个RAID1,现在稳定运行了2年多

网友:
引用 网友F:
之前也是使用一个硬盘,后来整个坏了,痛不欲生!
痛下心来,买了2个8T的做了个RAID1,现在稳定运行了2年 ...

牛逼,两个8T的企业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