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购入部二手电动自行车,因(右转把)没有锁匙开关,令我受伤

楼主(2019-11-22):
我购入部二手电动自行车(伊兰公主),因(右转把)没有锁匙开关(锁匙开关在电动自行车座椅下方的锂电池里),令我受伤(当时在(老汉推车)时发生的),因在推车时无意之中触碰到油门转把,电机转动将人带倒落地就脚部受伤了。

自己在淘宝上购买一个有锁匙开关的右转把(油门调速),将它更换有锁匙开关的右转把,但问题来了,打开电动自行车控制器都不清楚如何连接到锁匙开关的2线上(自己手上没有接线线路图),后来想到解决方法,因自己玩过四轴飞行器原理都是共通的,只好将锁匙开关2线串接到(油门调速)三线(GND黑线、信号绿线、+5V红线)之中的(+5V红线)上,问题得到完美地解决了!

关于不小心扭动转把油门电机转动,令骑行者跌倒受伤,这项技术是很容易解决的,但是,很多这项电动自行车设计电子工程师(引用(阿莫)这句流行用语,全都是(NC的)设计者),什么广告用语(以人为本)全是废话,没有从(使用者)的安全角度来设计(安全电子线路)。

在我来讲,我这项技术是可以拿取(专利权)技术的,彻底地解决了这个危险技术问题,重点来了,只需要在座椅当中加入一个重量(20Kg以上就可以了)感应器或加一个坐下去的(压下开关)完全解决了这个一切问题(因骑行者离开座椅,不管如何转动转把油门「后轮的电机」都不会转动)!

网友A:
动手能力真强,就是钥匙开关质量一定要好,不然会影响5V电压的稳定性

网友B:
电动自行车竟然没有开关?这是严重的质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动自行车竟然没有开关?这是严重的质量问题

你是如何看帖子的?又如何是质量问题?不是写得很清楚在座椅下方的锂电池里有个电源锁匙总开关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如何看帖子的?又如何是质量问题?不是写得很清楚在座椅下方的锂电池里有个电源锁匙总开关吗! ...

人家是在说你推车时应该关掉电源开关。
转吧通常有3线,红电源,彩传感器,黑地线。
钥匙开关是控制电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如何看帖子的?又如何是质量问题?不是写得很清楚在座椅下方的锂电池里有个电源锁匙总开关吗! ...

我看了啊,我所见过的电动车钥匙都在车把下面啊,不可能费那么大劲才能关掉的。关掉钥匙之后转把是不可能有反应的。所以我说你的车有质量问题,而且很严重

网友:
我生平只骑过一次电动单车。好奇之下试骑的。

我强烈的感觉是:这车怎么没有电源开关?!推车如果不小心扭动了把手,车就往前冲,人还不摔倒?!

网友:
引用 网友C:
钥匙可以关电源,这个时候转把油门是无作用的

不过现在的大容量铅酸电池电动车本身都很重,不带点油门, ...

关了钥匙,连车都推不了。

难道就我试骑的那辆车SB?

网友:
好多电瓶车都有3个档位,最低档的是比较慢的,用于上坡推动,中档和高档是快速爬坡和高速骑行的

平路的推动,关闭电源即可,上坡推动,用最低档位,速度不会很快

网友:
电动助力车,应该就没有这个问题了,只有蹬脚踏板时电机才工作。另外一些可以设置转把为助推模式,即使误操作速度也不快

楼主:
关于不小心扭动转把油门电机转动,令骑行者跌倒受伤,这项技术是很容易解决的,但是,很多这项电动自行车设计电子工程师(引用(阿莫)这句流行用语,全都是(NC的)设计者),什么广告用语(以人为本)全是废话,没有从(使用者)的安全角度来设计(安全电子线路)。

在我来讲,我这项技术是可以拿取(专利权)技术的,彻底地解决了这个危险技术问题,重点来了,只需要在座椅当中加入一个重量(20Kg以上就可以了)感应器或加一个坐下去的(压下开关)完全解决了这个一切问题(因骑行者离开座椅,不管如何转动转把油门「后轮的电机」都不会转动)!

网友D:
前两天,在菜场附近的小区路上,路不宽,慢悠悠开着车,前面开电动车的老太太突然回头,我敢紧停车,
果然,她居然掉头直奔我,细一看,前方路上一只手套,原来她是要来捡。
我没敢动车,等她,
到了手套处,她下车,一个手抓住电动车,一个手去捡,突然那车发动往我直冲过来,我都急死了,幸亏那老太还有点水平,控制住了车没撞到我。
不然不知道怎么个结局了。车撞到是小事,她人摔一下那就麻烦了,哪怕我是停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电动自行车车也不是人人都能骑的。不过楼主这个是因为自己diy的,钥匙没有电源开关,商品化的没有楼主 ...

我什么时候告知你,我是DIY这部电动自行车的,标题不是讲得很清楚我是购入二手(商品化电动自行车)的,只是这群自动自行车电子工程师设计者全都是NC留下这严重的问题要使用者受罪。

锁匙开关不是直接控制电源开关的,锁匙开关(关上)是单片机有信号就锁上电机不能转动,锁匙开关(开了)才能使能(允许)电动机可转动使用,请将基本问题搞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20812-1-1.html

这个链接的22楼,个人主观感觉是自己动过手了,商家出 ...

你的主观感觉又错了,我在淘宝看了同型号(伊兰公主)的电动自行车右转把是没有(锁匙开关)的,是设计者留下这个天生缺憾严重问题留给使用者受罪!

网友E:
推电动车时左右手分别握转把推最危险,一不小心就容易启动电机摔跤,转动电源钥匙断电又不方便。

楼主:
今天是休闲星期六,骑了部电动自行车(来回30公里远路程,这部车最高时速为30公里),去市区找个靓女全身推油按摩才¥150元(90分钟),之后去酒店9楼饮下午中茶吃点心(3碟点心和功夫茶一共¥49元),休闲放鬆一个下午(超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动手能力真强,就是钥匙开关质量一定要好,不然会影响5V电压的稳定性

前两日经历过有两次转动(转把油门)后(后轮电机)不转动,我怀疑是(控制器)出现问题,不是(钥匙开关)质量出现问题,但之后就再没有出现以上的故障现象,因为钥匙开关所流过的电流非常非常之小的。

以上有(坛友)讲将(钥匙开关)串接到主电源供电电线上是错误的,我绝不会这样做的!因我明白是什么的原理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动自行车竟然没有开关?这是严重的质量问题

我有一次撞树上了啊,就是人推车的时候碰到油门了,惨

网友:
引用 网友E:
推电动车时左右手分别握转把推最危险,一不小心就容易启动电机摔跤,转动电源钥匙断电又不方便。 ...

就不能改进下,没人坐车上,两次确认

网友:
引用 网友D:
前两天,在菜场附近的小区路上,路不宽,慢悠悠开着车,前面开电动车的老太太突然回头,我敢紧停车,
果然 ...

这就叫天上掉陷阱。。

网友:
有一次开车灯红灯。垂直方向一个中年妇女声嘶力竭的推着电动车朝我冲过来,给车门撞了个坑。人没事儿。我估计就是这个原因。

网友F:
我见过爱玛的电动车,刚开电,或停车超过5S,要捏一下刹车,再拧转把才会走,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这个油门设计是从哪来的?
前几天看见前面一个女孩子电动车准备上一个小台阶,速度控制不好,紧张的时候又使劲握了油门,导致直接冲撞到人行道栏杆柱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见过爱玛的电动车,刚开电,或停车超过5S,要捏一下刹车,再拧转把才会走,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

是的。我的爱玛就是要同时刹左右两个刹车,油门才有效。

楼主:
今日下午自己动手将电动自行车的(刹车左把手)更換掉(因购买回来时,是将刹车断电电机的电线剪断了),更换一个新的(左刹车把手)将电线连接上,测试还是不正常,自己维修了一段时间,还是不能排除故障,之后找回购买店给老闆检查,原来是刹车管线生了锈不能灵活拉伸展,所以构成问题,老闆立即更换一条新的刹车管线,调校好之后,一切正常,付费为¥15元。

骑着部电动自行车回家途中发现不对劲,电动车(车速)变得特别慢(大约时速为15公里),立刻回去找老闆,老板在(油门转把)拧几下就回復正常了,原来是(控制器的「单片机」)锁了限速,原来电动自行车(行规)是有这样情况的,你懂得就可以解锁之后时速可达到30公里,我这部二手电动自行车,现才回復一切正常(达到我要的效果),问题得到了圆满解决!

楼主:
今天到购买二手电动车的店铺找老板,订购全新48V20AH(天能锂电池)¥1450元可跑80公里远路程,摩托车入满汽油需要多少钱及可跑多少公里远路程?对比一下经济效益。

楼主:
现今的电动自行车的「锂电池」是否都是选用18650单体锂电芯构成的,48V20Ah是由单体18650(2600mAh)並连8个构成3.7V(20Ah)再串联13组才构成了48V(20Ah),循环充放电次数可达1500次,是否现今就是这个指标?

网友:
更合理的是没人的时候只给最小的助力,而且限制车速,有些电单车比较大,比较重,没有助力 推不动。

网友:
小牛电动车设计还是合理的,脚架落下自动进P档,不能开,启动要按P键再启动。

网友G:
只需要在座椅当中加入一个重量(20Kg以上就可以了)感应器或加一个坐下去的(压下开关)完全解决了这个一切问题(因骑行者离开座椅,不管如何转动转把油门「后轮的电机」都不会转动)!
-----------------------------------------------------------------
陡坡上不去怎么办(车上载了一个煤气罐)!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只需要在座椅当中加入一个重量(20Kg以上就可以了)感应器或加一个坐下去的(压下开关)完全解决了这个一切 ...

你个脑袋真係有问题,你不如讲话拖只大水牛要上斜路!

网友H:
这车改装的不错,控制器有一个acc电门线,接电池端就是控制器开,断开就是关闭控制器。比关霍尔5v好。

楼主:
6日前订购(锂电池)回来了,但老闆订购错了,我选购是(银鱼款),订购回来是(海霸款)体积是不一样的,老闆这么专业都能够搞错,真是无话可说,老闆立即退回¥500元订金,购买电池取消了。

我不够胆在(淘宝店铺)上胡乱购买,还是最好是在实体店上购买,发生有问题时,就可以立即当面解决掉!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车改装的不错,控制器有一个acc电门线,接电池端就是控制器开,断开就是关闭控制器。比关霍尔5v好。 ...

我在完全没有控制器电路接线图的情况下(我之前也没有接触这方面的经验),只能是这样安排。

你在这里讲到油门转把里面,是线性霍尔元件作为传感器来控制油门的大小,我一直误解是线性可变电阻来作控制油门大小的,还是选用霍尔元件才最可靠的。

楼主(2020-03-19):
我将这部电动车的(充电器)也加安装上一个(电压显示器),因这个锂电池是可以抽出来独立充电的,这样就很清楚看见到充了有多少电充入到锂电池中去,这样就可以估计到可以行到多少公里路程远。

网友:
1.我的客户的电动自行车就有这个重车监测应变片,不是只有一个聪明人,是这玩意需要成本,我是做电池的,不是做电动车的
2.电压显示器纯粹没鸟用,也就是工程师没事看一下感觉自己的高大上,普通客户根本不知道那是啥意思,而且他也不会计算多少V电压是对的,甚至他根本就不知道电池是几串的,单节多少V?更别提是磷酸铁锂还是铅酸又或是三元锂?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