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几张我第一次雕刻的PCB图片。

楼主(2019-11-22):
  多谢坛友分享的雕刻机制作PCB的知识与经验,经过几天的学习与实践,终于雕刻成功了一片PCB。
感觉零件很密的话,必须作铣削处理,不然极容易焊锡短路。

网友A:
图3&图4 板子的架子好评,底下是磁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3&图4 板子的架子好评,底下是磁铁吧?

嗯,自己做的。

网友B:
漂亮!红外遥控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漂亮!红外遥控开关?

对的。夏天蚊子多,晚上关了蚊帐又不方便关灯。就做了这个把房间的灯改造了一下。

网友C:
板子架怎么做的?
我也想做一个

网友D:
jlc打样到五元打击了雕刻pcb的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板子架怎么做的?
我也想做一个

弄几个灯具固定用的磁铁,再弄几只3mm铜柱和螺丝组合起来。最后用2mm铁片切一片底板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jlc打样到五元打击了雕刻pcb的需求

这个只是作为一种备用的技术,特殊情况下说不定能有帮助。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只是作为一种备用的技术,特殊情况下说不定能有帮助。

没什么实际用处,浪费时间浪费铣刀还制造污染。

网友:
下刀过深。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没什么实际用处,浪费时间浪费铣刀还制造污染。

钨钢铣刀对付铜箔就跟切豆腐一样,我一把0.2mm平底尖刀用了N年没换过。

网友G:
引用 网友F:
钨钢铣刀对付铜箔就跟切豆腐一样,我一把0.2mm平底尖刀用了N年没换过。

为什么我总断尖,0.1很容易就变0.3,刀材料没注意,要特别买钨钢的?
还是下刀过快,过深?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为什么我总断尖,0.1很容易就变0.3,刀材料没注意,要特别买钨钢的?
还是下刀过快,过深? ...

你买的刀太便宜了。

问古大师在哪里买的刀。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为什么我总断尖,0.1很容易就变0.3,刀材料没注意,要特别买钨钢的?
还是下刀过快,过深? ...

下刀过深就容易断,我是用自动对刀和多点调平的,下刀深度只有0.05,略深于标准1Oz覆铜板的铜箔厚度35um。

唯一一次断刀是对刀时忘了将对刀信号线夹到覆铜板上,发现刀尖戳到板子还不停赶紧拍急停已经太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买的刀太便宜了。

问古大师在哪里买的刀。

我买的也很便宜,2块钱一把,下刀深度控制好就很耐用,6年前买的这些用到现在。

网友:
挺好看的,比洞洞板的飞线漂亮多了

网友I:
怎么不用负片方式

网友:
请问能刻lqfp那种封装吗?

网友J:
还有人在雕刻PCB?用的是什么雕刻机?

楼主:
引用 网友I:
怎么不用负片方式

这个雕刻线路,钻孔,切割外框分步一起完成,比较省事。纯物理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下刀过深就容易断,我是用自动对刀和多点调平的,下刀深度只有0.05,略深于标准1Oz覆铜板的铜箔厚度35um ...

请教大师,你的多点调平大概是如何实现的?如果板不平,0.05会不会有些地方刻不透?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还有人在雕刻PCB?用的是什么雕刻机?

感觉DIY任何时候都还是需要一点的。这个好多年前就买了。6590的广告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