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lora模块,上千台设备组网计数用

楼主(2019-11-23):
用在项目上, 大车间内,1000多台设备,每个设备一个IO采集计数。

原先是用有线组网:
一台16路MODBUS IO板接16台设备的计数传感器,算是一个小基站,将各传感器计数在板内。
各个小基站用485连线,跑modbus与上位机通讯。
电脑上位机轮询各小基站。

原方案已经稳定运行10年。
现在客户建新厂。
又有1000多台设备要搞,算来算去用有线方案 费钱费力。 平均下来,每台设备传感2根线的钱与人工,都要超过 30元了。

所以新厂想改用lora
每台设备一个lora模块,一个mcu,接设备传感器,有唯一ID。

若干个lora组成一个小广播网,网内一台小基站负责与上位机通讯。 小网内同频,由小基站轮询。

因为都是先在本地计数,所以无实时性要求。

现在求个便宜模块,或者模块带mcu的,mcu我自己写,类似原子的ATK-LORA-01模块就行。

tb上找了下sx1278模块都不便宜,
最少的要也要15.且看上去销量不多,

原子的带mcu的都卖38了。

楼主:
忘 了说了:轮询数据量很小

基站发送:1号板报告计数情况
1号板反馈:计数值(就算是4个byte好了)。

无功耗要求。由设备供电。

网友A:
15块的模块还嫌贵啊?

网友B:
支持无线方案,但是数量大,我也没做过,顶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块的模块还嫌贵啊?

那家报15的,销量小,有点小怕,
安信可的18左右。

当然是采购越低越好。

模块再加个隔离供电,MCU ,PCB,外壳,连线
你算下成本要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支持无线方案,但是数量大,我也没做过,顶楼主!

先分频,再组广播 网,其实不怕吧?
我又不要高级技术 ,不玩花梢功能

网友:
这工程老大了,咋安排接入的……感觉组网都很麻烦呢

网友:
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这貌似是个悖论,物廉价美都是骗人的

我被低端便宜货坑了几次,发现器件上省下来的钱,在后期维护上都花掉了,甚至更多

网友:
ZLG有解决方案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忘 了说了:轮询数据量很小

基站发送:1号板报告计数情况

基站如果用1301的话,肯定要1000多了吧。现在基站很多是在树莓派上做的。

网友D:
SX1278 + STM32L031 + 射频外围电路、电源电路、晶体,如果考虑射频频率免校准,射频部分可能使用TCXO晶振,PCB、贴片费用……

楼主,老实说,市面上不带MCU的大概十多块,如果带MCU,用料稍微好点的,物料成本应该都要二十多,买 38 也只是正常利润……

楼主:
引用 网友D:
SX1278 + STM32L031 + 射频外围电路、电源电路、晶体,如果考虑射频频率免校准,射频部分可能使用TCXO晶振 ...

确实是这样,
所以还是老实用模块,就是想找个可靠且便宜点的。
上面说的15的那家真实报16。

楼主:
引用 网友C:
基站如果用1301的话,肯定要1000多了吧。现在基站很多是在树莓派上做的。

基站为什么 要用1301?
我已经分频(物理频段分开了几个小网)了呀,就是用N个基站,不同频点

其实基站通讯功能设定也是同节点一样,只不过MCU程序不同,负责接收上位机(串口,485,网口)指令,再向节点查询,然后上报。

网友:
引用 楼主:
基站为什么 要用1301?
我已经分频(物理频段分开了几个小网)了呀,就是用N个基站,不同频点

你的应用比较简单,并且没有低功耗方面的要求。不过模块方面,如果想免去生产时 校准频点,可以使用带 TCXO 晶振的模块。其实 SX1278 模块目前出货量还可以,你可以选择那种不带MCU的模组,出货量比较大的,然后自己配个合适的单片机驱动射频模块。如果买了带MCU的模块,最好是数据透传的,这样可以不用去做射频驱动,只专注串口协议就好了,不过稍微贵一点。

网友E:
安可信的批量用过,没问题的。 实际安可信价格还可以低一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安可信的批量用过,没问题的。 实际安可信价格还可以低一点的。

方便能 告诉我下能砍到多少?

网友E:
不过要注意一点是轮询的效率。1秒一条的情况下需要16分钟轮询一圈。

网友:
引用 楼主:
方便能 告诉我下能砍到多少?

含税19多一点。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不过要注意一点是轮询的效率。1秒一条的情况下需要16分钟轮询一圈。

不可能这么慢吧。1000台设备必须while1轮询啊。lz又不在乎功耗。

网友G:
引用 楼主:
方便能 告诉我下能砍到多少?

其实低成本,大多数来源于材料,和生产工序的节省

核心芯片大家都一样。

太便宜,供应方没毛利,只会再其他地方偷工减料。
最怕就是没有做频偏校准。

你这么大数量的应用。出现几个头痛不稳定的点,浪费的时间都应该价值不少了。

建议,价格不要还的过低,但是品质承诺,和赔偿责任上合同约束严格一点,另外可以要求定制模块,做生产工序监督。

我们定制的 蓝牙模块,要求客户提供每个模块的测试及频偏校准记录。每个多花了2元多钱。

客户再交货时,真的就是提供了8852B的测试记录档,我们抽查基本上都差不多。

实际使用mesh网络,1年多时间基本上无节点丢失情况。

网友G:
引用 楼主:
方便能 告诉我下能砍到多少?

楼主应该是希望坛友推荐可靠的供应商而不是来砍价。
有坛友介绍或推荐,多花点钱,买靠谱的东西,也可以 交朋友。

真想便宜,自己做可能最便宜了。

网友H:
距离小了用2.4G 带MCU的也就几块钱。距离远了我们CC1101配个stm8s也超不过10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应该是希望坛友推荐可靠的供应商而不是来砍价。
有坛友介绍或推荐,多花点钱,买靠谱的东西,也可以  ...

谢谢,确实是这样,有网友用过批量的当然是不用担心的,
真要便宜 自己做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H:
距离小了用2.4G 带MCU的也就几块钱。距离远了我们CC1101配个stm8s也超不过10块钱 ...

用lora ,肯定能降低我基站(其实也是个节点)的数量,

网友I:
楼主上蓝牙组网呗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可能这么慢吧。1000台设备必须while1轮询啊。lz又不在乎功耗。

看距离和通讯速率。 lora传输本来就慢,加上逻辑处理,收发切换,错误重发的因素。差不多就是秒这个量级了。

网友J:
lora跑什么频率?

网友K:
工业现场用无线干扰太多。

网友:
引用 网友K:
工业现场用无线干扰太多。

确实,前期没有无线现场应用或调试经验的话,上来就1000套组网,往后维护就是个痛苦。

网友G:
引用 网友I:
楼主上蓝牙组网呗

蓝牙组mesh网络,有风险

我们客户验证512节点时,出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到了晚上11点半左右就不稳定。

找了好几天原因,直到工程师快抓狂了。才发现,办公室窗口10米外的马路上,每天晚上,只要有泥头车再红绿灯路口起步加油,就会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G:
蓝牙组mesh网络,有风险

我们客户验证512节点时,出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到了晚上11点半左右就不稳定。

哈哈,低功耗的东西就这个结果,不够抗干扰

网友:
1000多台,30元,也就数万成本。如果是我,稳定性第一,建议走原先的有线路线。完工之后,再考虑后续的无线升级。

网友:
lora吧,别弄2.4G

网友:
引用 网友J:
lora跑什么频率?

一般470Mhz

网友:
有现成的就用,没有的话就还是原来的有线方案,不耽误工程进度。
1000个也没多少钱,当个研发项目共同研发,单独列个研发费,
十几块钱1000块也就一万多块钱,绝大部分是材料和人工成本,几千块毛利,双方风险都不小,周期也短不了。

网友:
esp-mesh 可能蛮适合楼主

网友L:
“原方案已经稳定运行10年。”劝楼主还是用原来的方案把,仅仅从省钱省力上来说,无线的不一定就比原来的方案省钱省力,后期维护费用不一定小

楼主:
引用 网友L:
“原方案已经稳定运行10年。”劝楼主还是用原来的方案把,仅仅从省钱省力上来说,无线的不一定就比原来的方 ...

原有的600多台,肯定是不高兴去动他了,还是维持有线方案。
现在是谈新的1000多台,用lora,
不玩lora高科技,能耗啥 的,
就当个无线 485,查询式。

网友M:
最近 被安信可坑惨,在未告知情况下修改LORA模块版本,器件重新布局,阻容由之前的0402修改为0201或者更小,其他修改未知。导致产品长字节数据传输出错(10个字节以上),而且通信距离也缩短了很多。
坑死人不偿命

网友:
这个多路无线项目如能稳定运行,应该能学到不少东西

网友:
无论是有线还是无线方案,都要分段或分组,好维护

楼主:
引用 网友M:
最近 被安信可坑惨,在未告知情况下修改LORA模块版本,器件重新布局,阻容由之前的0402修改为0201或者更小 ...

哈,这是最有价值的情报了。

你用的是01还是02?
现在的01或02都改0201了吗?

使用在什么工况? 室外,室内?

本来想着 贵就贵点,用出货大的。

网友N:
引用 楼主:
哈,这是最有价值的情报了。

你用的是01还是02?

岀货量大可以用亿百特啊,他们家比较专业,大小功率都有。1278,1268的都有。

网友:
楼上都是大神,要我绝对不会用无线,拼死挣那15块,亏了就是亏一大波,整个人就掉进坑里出不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这么多路,不适合买模块了,直接自己做电路,省下不少钱的,论坛里看我发的驱动代码,其实非常的简单,我的 ...

谢谢回复,
软件 方便 没啥 问题。

主要是没搞过射频pcb.
不敢动。 那些个网络分析仪的图表都看不懂。。。。

网友:
  你这种需求真的不建议用无线,工厂环境的不确定元素太多了,节点还这么多,实际用下来可能问题更多

网友:
1000多台设备,1分钟采集一次,数据量200个字节以内,用lora的话,得多少个网关啊?
有没有大神普及下,给个计算公式啥的。

网友P:
我是有人科技代理,需要LORA模块的话可以私信我

网友:
昨天微信圈对LORA一片哀嚎,说是工信部新出的政策对LORA很不友好

没具体用过LORA,不清楚是否真实

网友:
小无线真的难做 不确定因素太多了

网友:
“原方案已经稳定运行10年。”劝楼主还是用原来的方案把,仅仅从省钱省力上来说,无线的不一定就比原来的方案省钱省力,后期维护费用不一定小
建议用有线,评估整体风险低。

网友:
原来的ID许久没用,现在重新注册的积分太少回复不了您信息,这样,麻烦您重新回复个信息,留个QQ号或者微信,我给您报价

网友:
有人的WIFI模块,配合poeAP

网友:
引用 网友N:
岀货量大可以用亿百特啊,他们家比较专业,大小功率都有。1278,1268的都有。

你们用过亿佰特?稳定吗?

网友Q:
楼主实施成功了么?效果怎么样?和传统485比优势明显么?

楼主:
引用 网友Q:
楼主实施成功了么?效果怎么样?和传统485比优势明显么?

年前甲方来不及搞了,年后再说。

现在不光是采集,要将所有生产流程管控起来,等于是个mes了。
所以,采集变成了一个子功能。

MES是大头了。MES搞不定,采集也over

另外 无意中给他们的机子做了个玩意,控制了个电机,能让那电机省电95%。
也就是每台机子,每天省5度电。1.5K台机子。
正在试验对成品是否有影响。
估计是要年后一起搞。

网友R:
工厂环境慎用无线传输! 电机启动运行的时候干扰时广谱的,没法避开的。能用有线尽量有线。看上去费力了,但是往往是节省了后续时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年前甲方来不及搞了,年后再说。

现在不光是采集,要将所有生产流程管控起来,等于是个mes了。

做项目总是充满了惊喜啊。
电机省电是做了变频么?

网友(2020-01-03):
现在阿里云和SEMTECH合作,搞了集成STM8单片机+SX1262的SoC芯片 ASR6505,省掉了外置单片机,看起来国内的反响还不错,正想尝试使用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R:
工厂环境慎用无线传输! 电机启动运行的时候干扰时广谱的,没法避开的。能用有线尽量有线。看上去费力了, ...

对的,工厂环境能用有线就绝对不要用无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年前甲方来不及搞了,年后再说。

现在不光是采集,要将所有生产流程管控起来,等于是个mes了。

节省这么多电啊!厉害

网友S:
引用 网友N:
岀货量大可以用亿百特啊,他们家比较专业,大小功率都有。1278,1268的都有。

易百特的东西,用料不行,他们的cc1310模块,我用了-15度,放室外冻几个小时,就只能发射,不能接收,拿到室内暖一会就好了,反复重现。

网友:
为什么要用lora?433不就好了,还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S:
易百特的东西,用料不行,他们的cc1310模块,我用了-15度,放室外冻几个小时,就只能发射,不能接收,拿 ...

至少亿佰特也算有牌子的大厂了,其他你还有什么更好的厂家可以介绍一下吗?

网友:
凌承芯,这个厂家的433模块,我用了很多了,从16年上线到现在,遍布大新疆各个地方,-40~80的室外环境下批量使用了,没有发现啥严重问题。

网友T(2020-02-02):
引用 网友S:
易百特的东西,用料不行,他们的cc1310模块,我用了-15度,放室外冻几个小时,就只能发射,不能接收,拿 ...

兄弟你这是碰上了TI的一个bug

网友:
引用 网友T:
兄弟你这是碰上了TI的一个bug

什么bug?

网友S:
引用 网友T:
兄弟你这是碰上了TI的一个bug

大哥,啥bug?咋样治疗?这个模块屯了一些,不敢用,好郁闷。。。

网友:
工业现场有条件还是布有线稳定
无线调试好也要不少时间成本

网友T:
引用 网友S:
大哥,啥bug?咋样治疗?这个模块屯了一些,不敢用,好郁闷。。。

间隔性的重新校准

网友:
需要细节的话我问下我同事

网友:
引用 网友T:
间隔性的重新校准

低温下,我断电重启都不行,反复断电重启,断电重启,是不是应该重新校准了?

网友:
对的,你就每次发送接收前都校准下,试试看这个bug还出现不

网友U(2020-07-01):
请教个问题:这类的小网跑在一个频点上的,然后有多个小网组成一个大网,会不会有假设周围有和其中的一个小网同频的设备在使用的话,是不是基本就不能通信了啊?一直在对这个无线组网有这个疑惑,不敢用。请大家说一说,谢谢!

网友:
这个要看你同频设备的信号强度和频谱覆盖范围了,如果是全面压制肯定没戏啊

网友(2020-09-03):
引用 网友T:
间隔性的重新校准

是频点不稳定么?

网友:
感觉是个芯片本身的bug,采用我这种方式就应该可以绕开

网友:
引用 网友S:
易百特的东西,用料不行,他们的cc1310模块,我用了-15度,放室外冻几个小时,就只能发射,不能接收,拿 ...

频率不稳定导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其实低成本,大多数来源于材料,和生产工序的节省

核心芯片大家都一样。

请问,蓝牙mesh组网,传输距离可做到多远?

网友:
引用 网友P:
我是有人科技代理,需要LORA模块的话可以私信我

不是买不到模块,是买到不会用啊

网友(2020-11-23):
这个项目实施了吗?也准备做一个类似的项目,也是要用无线的方案,节点没那没多,但也是车间环境。

网友:
楼主项目完成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U:
请教个问题:这类的小网跑在一个频点上的,然后有多个小网组成一个大网,会不会有假设周围有和其中的一个小 ...

这种采用多个小网组成多个大网的方案如果在较小的范围内有可能会有问题。网络会不稳定,因为LoRa的无线同频干扰是在整个频域内的。

网友(2023-11-16):
请问这项目做了吗?效果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