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哪位兄台使用过ISL54105这款芯片,请指点一二,先谢过

楼主(2019-11-23):
最近小弟在写ISL54105的驱动程序,可是网上只有数据手册和官网的开发板资料,小弟水平有限不知如何去写,请知道的高手不吝赐教,小弟先行谢过!(可有偿)。
小弟第一次发帖,有不对的地方,请见谅!谢谢!

网友A:
看上去是要写edid吧,你找一个deltacast edid工具生成一个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上去是要写edid吧,你找一个deltacast edid工具生成一个就好了。

你好,兄台,感谢回帖。不知道兄台有没有搞过1分2 DVI分配器。用到的芯片是ISL54105,EP9132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兄台,感谢回帖。不知道兄台有没有搞过1分2 DVI分配器。用到的芯片是ISL54105,EP9132 ...

没搞过。。我倒是用过rtd2660这款接收芯片,sdk用网上的,因为2660是做显示器的,因此要自己写edid。用网上的tv的edid插intel显卡上就不行,所以我后来都自己造edid。你下个deltacast edid工具就可以自己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