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2.1自动寻址有人搞过吗

楼主(2019-11-23):
最近有个项目,用NI的PCI-8516板卡驱动一个LIN电机转动,卡在自动寻址上了。按照客户给的文档,首先广播停止(ACT STOP)3C 7F 06 B5 FF 7F FF FF FE,延时500MS,然后(BSM_init)3C 7F 06 B5 FF 7F 01 F1 FF,然后(BSM Assign NAD)3C 7F 06 B5 FF 7F 02 F1 21-->21是新NAD,然后(ACT_ReadByID)3C 21 06 B2 21 FF 7F FF FF,然后再查询3D,客户文档说应该有数据返回,但是没有返回数据,有谁玩过,指导一下。

网友:
自动寻址一般用于哪种情况?学习一下

网友:
我搞过,不过签了NDA,资料不好公开。
可以简单说下流程:
1、ACT STOP
2、BSM_init
3、BSM Assign NAD
4、ACT_ReadByID,这个帧和我的数据配不起来,应该是这个帧有问题,我这里的帧数据是0x3c -> 0x21 0x06 0xb2 0x00 0xff 0x7f 0xff 0xff
5、Read by identifier response
6、Save NAD
7、Ex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