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宝买了1W的433M模块做方案,量产需要备案吗?

楼主(2019-11-23):
现在民用通信多大功率不用申请备案/执照?

网友:
不论那个频段,1W这么大的功率肯定要了吧

网友A:
433M 是50mW   实际没人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433M 是50mW   实际没人管。

433M 50mV就要被管控?

网友B:
(十一)各类民用设备的无线控制装置

  不得用于无线控制玩具、模型等。

  1.使用频率: 314-316MHz,430-432MHz,433.00-434.79MHz

  发射功率限值:10mW(e.r.p)

  占用带宽:不大于400kHz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十一)各类民用设备的无线控制装置

  不得用于无线控制玩具、模型等。

没看懂,到底可以不可以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看懂,到底可以不可以用啊?

功率限值10mw以下是无需备案随便用的。超过就不行

网友:
现在所有的正规公司出产的无线设备都强制要做SRRC认证的

网友:
1W的干扰有点大估计可以发射好几公里了很容易被检测到

网友:
连接发来看看

网友:
以前公司好像有0.5W和1W,没听他们说备案,是因为偷偷卖么

网友D:
有这方面需求,单向通讯,一对多,远距离,半径1公里,楼主发链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433M 是50mW   实际没人管。

实际上,一瓦的模块大概率也没人管。。。
但你的话要说到,如果最终用户被管了不能找你,他们得自己解决。
就像生产电台的人不会管最终用户怎么考业余无线电执照一样。最终用户没有执照,罚的是他而不是你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有这方面需求,单向通讯,一对多,远距离,半径1公里,楼主发链接看看.

速率没说啊!
如果速度不高,用个低功率的lora开慢一点速度足够。不用1瓦,应该几十毫瓦只要速度慢都够的

网友:
很多做认证的实验室,像fcc和ce之类的,国内的认证不太了解!找一家问一问法律法规上的事,毕竟量产的东西合法合规才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速率没说啊!
如果速度不高,用个低功率的lora开慢一点速度足够。不用1瓦,应该几十毫瓦只要速度慢都够的 ...

速率也不高吧,有个9600也足够了,lora是不是成本比较高? 主要是接收端,成本比较敏感,发射端,因为就一个,成本就无所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速率也不高吧,有个9600也足够了,lora是不是成本比较高? 主要是接收端,成本比较敏感,发射端,因为就一个,成 ...

9600很高了。lora的低速是1-2k左右,或者更低。
高速的lora没优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这方面需求,单向通讯,一对多,远距离,半径1公里,楼主发链接看看.

这家: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_u=p1hp54t833a
我准备使用OOK调制,接收便宜。如果实1W发射,也接近有1KM的覆盖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家: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0.0.77c92e8ds4OjkW&id=542468021329&_u=p1hp54t8 ...

接收有什么低成本的方案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F:
接收有什么低成本的方案推荐?

接收用ask/ook的接收。
一个国产仿syn480R的,芯片5毛以内。
原装SYN的480R,也就5毛左右。
要距离远可靠性高就不能用ask/ook了。
我现在对着一堆寄存器头皮发麻,网上没找到ook使用的例子。

网友G:
理论【法()律】:1W肯定要备案了,甚至需要交纳一笔频率占用费,一年一交,一次若干万。
实际:你用,大部分时间没人管,特殊时期可能会严查。
风险:你等下量产了,你生产的地方不查,卖出去了,全国各地都有,你搞不清楚你的客户会在哪里用,到时全国各地都是你们的东西,万一哪天XXX地方XXX领导视察,管理局开始频率监控,追根溯源,凉凉

网友:
OOK 这种玩法很不好,占用频道时间太长,影响别人使用这个频道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理论【法()律】:1W肯定要备案了,甚至需要交纳一笔频率占用费,一年一交,一次若干万。
实际:你用,大 ...

备案、占频费都是使用者的事,生产销售只需要有SRMC认证和CCC认证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备案、占频费都是使用者的事,生产销售只需要有SRMC认证和CCC认证就行了。 ...

对。
你买大厂的模块,其实模块已经自带认证。
其他都是使用者的事,生产商不需要管。

网友:
医疗领域,无线电得做SRRC认证。
其他领域,不太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