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余短波功放有没有了解的,TB卖的都挺贵啊,难点在哪里...

楼主(2019-11-23):
成品的2-3000,100W的,最近有个功放,价格5-600,卖的还挺火,好几个自媒体也测评了
不知道BOM成本不贵把?那自己DIY一个也不用这么多钱呀

这个是那个功放3-30M的,功率100W的,不知道这个东西难度在哪里?

网友A:
驻波不好马上烧功放,而且大功率功放管成本高甚至禁运,几百块连芯片都不一定买的到,成品才几百,可能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驻波不好马上烧功放,而且大功率功放管成本高甚至禁运,几百块连芯片都不一定买的到,成品才几百,可能么? ...

楼上价格原价268后来新版的要500多 好像是滤波器不多

网友:
要搞这类大功率的无线放大器,仪器没几万一台都不用想……

网友B:
楼主可以试试,自己做一批,然后发现56百买的太便宜了

网友:
另外这个输入输出在一个侧面,感觉那里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以试试,自己做一批,然后发现56百买的太便宜了

不懂这个

网友C:
100W功率大了点,一般玩玩10~30W的小台子或手持够用了

网友:
这种板子上的  有一些什么 巴伦 或者类似的变压器  真是神奇~~~~ 不明觉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0W功率大了点,一般玩玩10~30W的小台子或手持够用了

太贵了,坐等能DIY验机的时候,买一个二手的

网友D:
目前业余无线电玩短波的少了,城市里假设个固定天线而不被投诉拆除的概率太低,可能都低于福彩中一注。
大部分的短波爱好者都在打野战,打野战的时候就是老朋友长老朋友短;知名度高,设备好这两点比什么都重要。
老龄化越来越严重了,而且还都爱自己动手搞,没有太大的销售后期增长动力,所以很多项目都是好几年启动一次,启动一次就足够释放一次购买冲动了。
技术不是问题,问题是,人越来越少了,越来越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目前业余无线电玩短波的少了,城市里假设个固定天线而不被投诉拆除的概率太低,可能都低于福彩中一注。
大 ...

哈哈,那倒是,城市只能阳台天线了,其实还是农村模式比较适合,一家一户,随便搞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目前业余无线电玩短波的少了,城市里假设个固定天线而不被投诉拆除的概率太低,可能都低于福彩中一注。
大 ...

你说的是KN系列把,哈哈,我举得最难的是CW抄收

网友:
主要是量产的少, 研发成本分摊下去。便宜不了

网友:
千瓦量级的电子管最合适,耐操

网友:
BOM成本估计也就一半少点,磁环是个难点,还有就是调试。

网友:
这种做做玩的,够功率出,谐波小即可;
测试仪器也就是功率计,频谱,信号源。

网友:
简单的要死,买一片二手的mrf150,输入1瓦随便出100瓦,搭棚都做了,那个馈线就是变压器

网友:
因为调好需要一个很便宜的矢量网络分析仪跟射频功率计

网友E:
这东西的放大倍率平坦性,二次与三次协波的抑制性,功放与功放前的激励器件都不便宜,SWR 过高瞬间降载保护,温度保护,使用 AM 或 SSB 的放大线性度,最后输出经过了低通滤波后还要能有 100W 的输出,PA 的体积与连续 100W 的 CW 输出散热效率等一堆的,貌似各项都要做到达标估计也挺难的就是了。

网友:
无线电设备很烧钱,测试设备贵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东西的放大倍率平坦性,二次与三次协波的抑制性,功放与功放前的激励器件都不便宜,SWR 过高瞬间降载保护 ...

专业,听不懂

网友(2020-02-21):
感兴趣,支持楼主搞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