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奇,无刷云台的低速是怎么实现的呢?

楼主(2019-11-23):
买了个大疆的手机版的灵眸3,800块吧
低速可以很低很低,怎么做到的呢~谁懂行讲讲原理吧~
我猜电机是有编码器的~还没忍心拆开它。

网友:
foc磁场定向控制,有的有编码器,也可以没有,也就是无感和有感。坛里foc大神很多,帖子也很多

网友:
不一定是编码器,只需要有反馈的传感器就行了,编码器和陀螺仪都能实现。

网友:
不用FOC,就单纯的spwm都可以很低速!

网友A:
我无感方波能做到很低的速度,foc没弄过很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无感方波能做到很低的速度,foc没弄过很低

能多低呢~
60度每秒能干到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多低呢~
60度每秒能干到不~

可以的,没问题

网友:
直流无刷减速电机可以搞定。

网友:
svpwm直接驱动即可,接近0速,反电动势没有

网友B:
有了磁编,0.1rpm差不多够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了磁编,0.1rpm差不多够了吧。

你们做的低速,也是单纯的编码器反馈pid调速吗?

网友:
dd马达了解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们做的低速,也是单纯的编码器反馈pid调速吗?

就是《小型交流伺服电机控制电路设计》中的3环控制结构。

现在用新西达的电机也可以做到稳定的0.1RPM。好像以前DJI精灵2的云台位置反馈就是用的电位器。

网友C(2020-01-22):
就是陀螺仪闭环,BGC无感无刷也能做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陀螺仪闭环,BGC无感无刷也能做到。。。。

我没做过。咨询一下。我的理解你说的闭环可能有两种方式:
1、电机和陀螺仪做速度环,然后位置环是用加速度传感器+陀螺仪做姿态计算之后做的
2、没有速度环,直接姿态闭环。
不知道实际是怎么做的。望指教。
暂时没看过bgc的代码,不过看过你做的稳定器视频,很厉害啊。

网友B:
年后想把姿态模块的位置直接作为伺服的位置给定看看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年后想把姿态模块的位置直接作为伺服的位置给定看看效果。

到时候讲讲效果啊~

网友:
无刷云台不都是闭环的吗?只要是闭环低速就很好实现

网友D(2020-03-01):
云台无刷更偏向低转速力矩输出,结构上就有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云台无刷更偏向低转速力矩输出,结构上就有变化

结构上的变化你指的是?负载的重心和三个轴的旋转中心重合?

网友:
云台有陀螺仪的,配合正玄波调整角度精度还是很好的。

网友(2021-03-06):
淘宝、B站搜MC02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