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TOP224Y IC电源古怪问题如何维修

楼主(2019-11-24):
故障描述:

通电输出正常,一秒后吱一声,电源没输出了,拔掉插头后,等两秒,吱一声电源自行启动0.5秒,有输出的,然后电容没有电,没有输出了。

不知道有没有相关维修经验可以借鉴一下,开关电源炸东西怕怕了。

谢谢啦。

官网典型的电路。

输出没有短路的,没有明显元件有问题,光耦换了,问题一样的。没有几个零件的,是不是IC挂了?

补充故障描述,

假如在电源没有挂之前拔掉插头,不会有吱一声,会一直没有输出,不会有回光返照的那个出现的。

不是专业人士,没有示波器采集波形条件的。

网友A:
供参考,1、可能输入电压太高。2、是不是输出空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供参考,1、可能输入电压太高。2、是不是输出空载

一直是220V的 没有其他降压零件了。

输出空载和有负载情况一样的。

网友:
先用示波器看VD2 VD3输入端波形

主芯片损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L1电感值太大。 应该是3.3uH,而不是3.3mH。

网友:
C1上的300V电压正常吗?

网友:
感觉是不是变压器设计不合理导致的

网友:
像这种断电过程还会启动一次的,大部分是芯片检测到输出过压了

网友:
是我就没要那个反馈光耦NEC2510,直接短路,看有没有问题

楼主:
修好了,过程如下:

换了IC,能正常,没有负载没有声音的,但加负载变压器有声音。

怀疑TVS挂了,拆下来,测量有二极管特性,雪崩电压没办法测量,还是换新的,结果都正常了。

原因是TVS特性变差了,高压损坏IC的部分电路,IC自带启动的高压恒流源的,正常应该启动后切换外部供电的,但切换过程失败了,一直是恒流源启动过程,一直到过压保护,停掉了。然后就是掉电重启,直到没有电容没电了。

所以到过压保护之前把掉电源,会一直保持启动状态,只是电压达不到保护值,没有停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