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PCB清洗问题?超声波清洗机是否合适?

楼主(2019-11-24):
咨询:PCB清洗问题?超声波清洗机是否合适?

贴片后,特别是手工补后的PCB,用什么方式清洗?

超声波清洗+洗板水?有推荐的?

网友:
有些元件不合适,比如晶振

网友A:
也在找清洗电路板的方法,我的是数码管,不能用洗板水,用酒精也会把数码管的印字洗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在找清洗电路板的方法,我的是数码管,不能用洗板水,用酒精也会把数码管的印字洗掉 ...

像这些有要求的,一般都是分两次焊接和清洗,第一次是贴片焊接和直插的元器件随便洗都没关系的焊接好了的先洗干净,第二次再焊接比如晶振和一些容易洗坏的元器件,这些的焊接遗留物就是松香,在焊接的这一面用酒精稍微洗下就干净了,不影响另一面容易洗坏的元器件

网友:
分两次焊接,端子擦座液晶led晶振不焊接,先清洗,然后再焊接,贴片晶振无所谓,其实晶振清洗过很多次了,没有坏的

网友:
试过用超声波+无水酒精清洗,其他元件还不错,MEMS和晶振确实会坏,注意一下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