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莓派工业控制器 连载(三) CPU压力测试

楼主(2019-11-25):
看到论坛上有人做CPU压力测试,我今天抽空测试一下详细的数据。供大家参考。

背景:深圳的室内温度大约是26度,看天气预报。启动之后,进入终端,功耗大约24V,85MA,只接电源,没有其他外设。

楼主:
attach://488975.png
查看CPU温度,大约35度

楼主:
运行 stress -c 4 -t 10m -v & 测试 10分钟,电流变化,查看进程,温度大约在41度左右稳定下来。

楼主:
下面去掉散热片,裸奔。开机后,电流没变化,温度大约41度。

楼主:
stress -c 4 -t 10m -v &
测试之后,在下面的温度稳定下来
大约78度

楼主:
结论:那个huge heatsink (巨大的散热片)真的是太有用了。在高负载的情况下,有36多度左右的温度差别。

网友A:
什么时候可以上市啊,这个控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时候可以上市啊,这个控制器

已经上市了。

楼主:
这各图我看过,哈哈哈。但那个Windows蓝屏的照片我也看过很多,但不影响他们在ATM机上用啊。

网友B:
这个看起来很不错,另外楼主有没对USB可靠性进行测试,我们之前有个产品要接四十个以上USB设备,还要热插拔,用树莓派3测试很不理想,USB很容易挂,后来不得不换了imx6来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看起来很不错,另外楼主有没对USB可靠性进行测试,我们之前有个产品要接四十个以上USB设备,还要热插拔 ...

我们测试就是读写U盘,鼠标,键盘之类,没出过问题。
另外剧透一下,我们还有一款接口与这个完全一样的。但内部用的是i.mx8 处理器,
千兆网口,带PCIE,无缝切换的。

网友C:
工业压力测试用室温??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工业压力测试用室温??

我没说是工业压力测试啊,说的就是在室温的压力测试。

网友D:
实际应用时还要看密封环境,空气对流条件,开放式测试温升一般会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实际应用时还要看密封环境,空气对流条件,开放式测试温升一般会小。

正式的高低温测试,肯定要试验箱来做。我随手写一篇,在室温情况的测试报告,很粗糙的。
只是对比一下,有没有散热片,对CPU温升的影响。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没说是工业压力测试啊,说的就是在室温的压力测试。

你的标题太误导人了,工业控制器,CPU压力测试

网友:
这种交通LED显示屏叫情报板英文叫VMS,7X24小时工作; 在广东这里夏天的箱体温度差不多有70度; 够胆用树莓派做这玩意的都是胆子有缸那么大的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标题太误导人了,工业控制器,CPU压力测试

下面会有一篇用高低温试验箱的测试报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测试就是读写U盘,鼠标,键盘之类,没出过问题。
另外剧透一下,我们还有一款接口与这个完全一样的。 ...

建议颜色还是做成黑色的,哈哈哈,蓝色有点不协调,请问i.mx8啥时候上市?

楼主:
你要什么颜色我们都做。小公司流程少,比较灵活。另外i.mx8的我们已经有客户拿到样品了,早期测试阶段,他们在不断的提交给我们改进意见。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要什么颜色我们都做。小公司流程少,比较灵活。另外i.mx8的我们已经有客户拿到样品了,早期测试阶段,他 ...

还有想问下树莓派cm3+的emmc读写速度有多少?然后问了你们淘宝客服目前带的是8G的cm3+,换成32G需要加多少费用?

网友(2020-01-01):
哈哈,树莓派应用这么广泛的吗

网友(2020-02-16):
树莓派CPU压力测试记号

网友:
这个CPU压力测试的原理是啥?
满负载后,会是什么样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