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KICAD nightly(夜间构建版本)要怎么安装?

楼主(2019-11-25):
现在多个版本都是 原理图启动不了,有时要等很久才能用,这个对系统有什么要求, 选择这个的原因是可以放中文字符

网友:
最新的可以了

楼主:
testing/   这个目录下的可以用,但是不支持中文

网友A(2020-02-15):
搭车问个问题, Kicad如何把所有"元件编号"丝印隐藏, 我不想在板子上印字符. 现在我的办法是一个个设置为不可见.

难道只能用他的python接口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搭车问个问题, Kicad如何把所有"元件编号"丝印隐藏, 我不想在板子上印字符. 现在我的办法是一个个设置为不 ...

有个地方是可以统一编辑编号,勾选编号,现后将可见取消打勾即可全部隐藏编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个地方是可以统一编辑编号,勾选编号,现后将可见取消打勾即可全部隐藏编号。 ...

是的我发现要在5.1版本才加入的,5.0没有,整个软件变动比较大在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