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立创SMT元器件订货方案基本稿!

楼主(2019-11-25):
注:在嘉立创做库存一定要注意,原则上不允许提货,如果你要提货可能花的代价比这些器件本身还要高!
如何解决在SMT中缺货问题,是解决嘉立创SMT中最关键的环节,后面支持两种方案:
1)现货库存,自行购买,现在以经开通及支持
今天主要是讨论以下备货问题
2)库存不足,这个方案如下:
2.1  整盘最小起订量:_____(整盘数量)
       你所需订货所量:_____
       参考价格_____
       所需订货参考的总货款_____     支付

2.2  进行了第一步后,嘉立创采购出实际价格,如果价格高于参考价格

       本订单实际价格:_____  需补货款()  支付   (如高于10%则出现取消)

2.3:进行了第一步后,嘉立创采购出实际价格,如果价格低于参考价格

      本订单实际货款:________,直接退取货多少到系统
注l,因订货没占用嘉立创资金及涨价及跌价风险,所以提前订货的价格原则上比现货价格低5-10%个点    2,为什么不采用先询价后确定价挌再支付模式,而直接采取参考价格,多退少补的方式,是因为为了减少询价工作量,提高双方工作效率!

网友:
支持,这个可能是目前能想到的解决缺货最好的方法了

网友:
能统计下老的SMT清单中的元件库存数不,这样可以直观的看到每个元件库存,便于反单前订货

网友A:
整盘最小订量不太现实吧。
一般在jlc贴片数量几十片上百片差不多了,整盘上千的量肯定找批量厂做的。
为了几十片、100、200片的量订个整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盘最小订量不太现实吧。
一般在jlc贴片数量几十片上百片差不多了,整盘上千的量肯定找批量厂做的。
为了 ...

不买整盘厂家不卖

网友:
先解决在目录但是缺货的问题吧,整盘确实太多了,每次烦死了

网友A:
整盘一般很难用完,客预定后多余的量是否考虑可以开放给其他客户?

网友:
能不能,让买了整盘的料人,共享他的库存??(ps:他可以随时关闭和开启共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盘一般很难用完,客预定后多余的量是否考虑可以开放给其他客户?

像优惠券一样你可以转赠给其它人,至于你线下如何交易那是另外的事

网友B:
订一盘确实会有可能用不完或占用金额太多的问题:
1、如果JLC目前的预订现有库存允许众筹预订,这样当预定量达到一个包装,由JLC统一采购回来给分给预定的客户。只要提醒客户这样时效慢且众筹未必会成功。
2、JLC实现有现货的客户分享库存,客户之间通过支付宝等私下交易,这样可以避免类似代售的税务问题。具体操作:有货客户可以列出不同数量对应的价格和支付方式,无货客户可以下单,下单后通过给出的支付方式付款,付款后去系统点击已付款,等待确认收款(有时效限制,比如12小时内不确认相当于确认收款),确认收款后,库存分享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订一盘确实会有可能用不完或占用金额太多的问题:
1、如果JLC目前的预订现有库存允许众筹预订,这样当预定 ...

后续我们开通一个功能就是,这个型号Ic从这个帐号转移到另外帐号的功能,嘉立创不参与其中的交易及充当平台角色功能,如果你确实需要分享给其他人用,可以在阿莫平台分布私下交易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订一盘确实会有可能用不完或占用金额太多的问题:
1、如果JLC目前的预订现有库存允许众筹预订,这样当预定 ...

众筹太慢,涉及人员众多,价格上浮等不可控因素,太难长期操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续我们开通一个功能就是,这个型号Ic从这个帐号转移到另外帐号的功能,嘉立创不参与其中的交易及充当平 ...

这种效率太低了,能否考虑更开放的方式,便于全员共享?其实也是方便大家。

网友C:
引用 楼主:
后续我们开通一个功能就是,这个型号Ic从这个帐号转移到另外帐号的功能,嘉立创不参与其中的交易及充当平 ...

有这个转移功能就很好了。最好能发布在官方指定的地方,一是好找,二是防止被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这个转移功能就很好了。最好能发布在官方指定的地方,一是好找,二是防止被骗。 ...

后面随着业务需求发展,不排除!大原则不参与任何交易,但可以提供在型号在不同帐号转移及提供一定发布平台

网友:
请教一下,现在上线了吗?我贴的板子,你们库存起初有几百片,让我用了,再贴板子库存里面还有几片不够用,也不能申请,该怎么操作,这样搞烦死了。

另外吐槽一下,前几天贴的板子,稍做了点修改,今天重贴,发现三极管和BAV99之类的器件都要调转180度才是对的,搞不清楚这是为什么,要是上次错了吧,却贴的很好,只能手工在坐标文件里面调整180度看检查图正确直接下单了,一次和一次不同,怎么返单啊?

网友D:
我关心什么时候可以寄IC?昨天下单看了一上,几个BGA的IC匹配不上,又不支持自寄,就没有办法了。我们这里没有把握手焊BGA.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关心什么时候可以寄IC?昨天下单看了一上,几个BGA的IC匹配不上,又不支持自寄,就没有办法了。我们 ...

BGA很快支持

网友:
期待...,好像连接器(FPC)也选不了,但是商城是有销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