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无线加密音频有什么好的方案?

楼主(2019-11-25):
蓝牙穿墙不行稍微隔几个墙壁,信号就不行了
最好是无线加密广播,在电脑发射信号,在不同的房间都可以收听
有这样的方案么

网友A:
是要做窃听设备么?

副载波调试,或者扩频,有一系列现成芯片

网友B:
可以自制一个,又不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要做窃听设备么?

副载波调试,或者扩频,有一系列现成芯片

没有满意的无线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自制一个,又不复杂

难道你要用蓝牙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难道你要用蓝牙么

蓝牙距离近,2401加pa能到5km ,lora也是可以的

网友C:
WIFI啊,速率够快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蓝牙距离近,2401加pa能到5km ,lora也是可以的

用lora可以弄广播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WIFI啊,速率够快吧

周边wifi信号多,墙也多,用它搞无线耳机,效果不行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lora可以弄广播么

肯定可以啊

网友D:
没看见楼主的要求是要做音频么?用lora传音频那得将码率降低到多低。楼主还不如搞个对讲机,有现成的加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没看见楼主的要求是要做音频么?用lora传音频那得将码率降低到多低。楼主还不如搞个对讲机,有现成的加密 ...

我说的就是音频lora ,2.4k码率足够传输音频了,又不是跑多远距离,lora又不都是低码率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说的就是音频lora ,2.4k码率足够传输音频了,又不是跑多远距离,lora又不都是低码率 ...

2.4K也就听个响儿吧,对讲机都不止这点码率

网友:
这个要用multi room 方案。很多Wi-Fi音频模组支持。只要有Wi-Fi覆盖。  更简单的是用支持uPNP的模组。win7以后自带的播放器支持播放到多个uPNP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D:
2.4K也就听个响儿吧,对讲机都不止这点码率

错,dmr 就这个码率,甚至有比这个低的,我专业做对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2.4K也就听个响儿吧,对讲机都不止这点码率

用fm距离远些?但是如何加解密调制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说的就是音频lora ,2.4k码率足够传输音频了,又不是跑多远距离,lora又不都是低码率 ...

请教一下,DRM使用哪个芯片作编解码?还是使用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教一下,DRM使用哪个芯片作编解码?还是使用软件?

大部分都是软编解码器,少部分厂家是硬编解码

网友F:
对讲机(FM)用亚音频实现同频多信道,但是并不算加密,不支持亚音频的接收机会听到所有同频通话;

普通广播的话,加密可以做但是接收机扛不住啊,得自己改装收音机了;

非要保密传输的话,可以考虑红外耳机,光通信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没看见楼主的要求是要做音频么?用lora传音频那得将码率降低到多低。楼主还不如搞个对讲机,有现成的加密 ...

对讲机有啥芯片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G:
对讲机有啥芯片方案

淘宝上有讲机模块,可以参考,某国产三防手机厂做私网通讯就是用的对讲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对讲机(FM)用亚音频实现同频多信道,但是并不算加密,不支持亚音频的接收机会听到所有同频通话;

普通广 ...

范围20米到300米,红外搞不了,光通信,你的意思是光纤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范围20米到300米,红外搞不了,光通信,你的意思是光纤么

应该可以的,可以参考红外同传

网友:
可以用树莓派fm,我试过,穿墙刚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