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使用双面板做50欧阻抗用于射频应用的呢?

楼主(2019-11-25):
最近开始接触射频,这方面纯小白。了解到,射频应用为了实现50欧姆阻抗,PCB板层越薄,走线就可以越细。常规的双层板厚度实现50欧阻抗的话,会导致走线过粗,导致无法布线。我们知道,成本是技术应用普及的一大阻碍因素。JLC的双面板打样已经白菜价了,虽然四层板打样也便宜多了,但是对于个人DIY群体来说,成本还是有点高。查了一下网上的资料,用两层半实现50欧阻抗也不是不可能,例如一个帖子提到的方法:
引文:
在四层板或者六层板的时候,我们一般会在顶层(top)走射频的线,然后再第二层会是完整的地平面,这样顶层和第二层的之间的电介质是很薄的,顶层的线不用很宽就可以满足50欧姆的特性阻抗(在其他情况相同的情况下,走线越宽,特性阻抗越小)。
但是,在两层板的情况下,就不一样了。两层板时,为了保证电路板的强度,我们不可能用很薄的电路板去做,这时,顶层和底层(参考面)之间的间距就会很大,如果还是用原来的办法控制50欧姆的特性阻抗,那么顶层的走线必须很宽。例如我们假设板子的厚度是39.6mil(1mm),按照常规的做法,在Polar中设计,如下图

线宽70mil,这是一个近乎荒谬的结论,简直令人抓狂。在2.4GHz或者5GHz频段,各种元件的引脚都是很小的,70mil的走线是无法实现的,于是,我们必须寻找另外一种解决方案。
运行Polar软件,选择Surface Coplanar Line这个模型,令Height(H)=39.6mil, Track(W)=30mil, Track(W1)=30mil, Ground Plane处打勾,Thickness=1OZ=1.4mil, Separation(S)=7mil, Dielectric(Er)=4.2。最终,我们计算出这种情况下的传输线特性阻抗为52.14欧姆,符合要求,如下图:

上面的引文说明,如果使用特定PCB布局,可以使双层板实现50欧阻抗变得有实用价值,那么在实际射频应用中,这么做有没有坑?
另外贴一个论坛内相关的讨论帖子: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96675-1-1.html

网友:
1:JLC可能做不了阻抗板

2:PCB不能太厚,太厚就不是理想的微带线了,微带线需要满足宽高比例。

3:高频电路布线可以放进ADS软件里面进行原理图和电磁仿真

网友A:
我们做了几款两层的,在嘉立创打样回来也没什么问题,天线宽度都是依照实际算的。共面波导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做了几款两层的,在嘉立创打样回来也没什么问题,天线宽度都是依照实际算的。共面波导式的 ...

翻到了一个帖子,按妇科大前辈的说法,共面波导和微带线不是一回事呢。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18370-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翻到了一个帖子,按妇科大前辈的说法,共面波导和微带线不是一回事呢。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 ...

是的,共面波导式50Ω的能做的比较细一点。当然,我们后面还是要求厂家做了阻抗匹配的。只是打样的适合依照参数算来来的效果还行

网友B:
线宽0.6,间距0.15,实测还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线宽0.6,间距0.15,实测还行

这软件看上去不错^_^,是什么软件啊?谢谢。

网友:
要求高就让厂家出阻抗报告,要求低都能对付用

网友C:
2.4G 0.8板材FR4 10W以内功率勉强可用…0.4板材会好一些,不过做产品还是算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2.4G 0.8板材FR4 10W以内功率勉强可用…0.4板材会好一些,不过做产品还是算了吧 ...

暂时用不到那么大功率。PCB打样有廉价的薄板材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