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340 左移右移方法

楼主(2019-11-25):
请教各位,C8051F340,P3原值0xF0,检查bit0 是1还是0,先左移7位,然后右移7位,怎么结果又变成F0了?难道方法不对?

网友:
关键词:整形提升

楼主:
楼上什么意思? P3 不是8位的口么?

网友:
0xf0<<7 = 0x3800,整型提升至int
赋值给DI_Status[7]时强制类型转换取低八位,得0x00
0xf0<<7 = 0x3800,整型提升至int
0x3800 >> 7 = 0x00f0,赋值给DI_Status[8]时强制类型转换取低八位,得0xf0

网友:
修改原因 : 2楼是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什么意思? P3 不是8位的口么?

运算中的临时变量会提升数据类型,在最后的赋值阶段再强制类型转换

网友:
看生成的汇编吧,不过检查bit0是否为1,不一定用这种方法啊

网友:
都不知道你要闹哪样?判断端口0位,直接if(怕3^0)不行吗?或者复制给变量后if(p&0x01)不行吗?

网友:
位不是直接位操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