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荐]线性霍尔传感器,性能替代A1363

楼主(2019-11-25):
我司【成都芯进】的主营是基于霍尔原理的IC。

目前推出一款高性能低噪音的线性霍尔,性能达到A1363的指标。

分为CC6521,低灵敏度版本,适用于做一百安~一千多安的电流传感。

CC6522,高灵敏版本,适用于做几十,一两百安培的电流传感。

温度特性能够做到1%,带宽能够做到200KHz

样品性能测试国内TOP1 & TOP2做电流传感器的厂家已经测试,OK.

国产品牌,产业链是国内的

网友A:
就是说可以用来做电流探头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说可以用来做电流探头咯?

示波器的探头做不了的...

霍尔原理的, 电流传感器, 测量大电流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示波器的探头做不了的...

霍尔原理的, 电流传感器, 测量大电流的...

带宽不是已经到200kHz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宽不是已经到200kHz了么?

霍尔原理的,最高精度,也就是0.5%,全世界。

当然,凑合凑合也许可以。

探头,据说是用的磁通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宽不是已经到200kHz了么?

商品化的电流探头一般可以做到DC-50MHz...

楼主:
PCB板级电流传感器,简易模块,示意图。

适用于几十安培的磁芯,价格不到4毛钱,胶水几分钱,讲究一点的,再加个ABS外壳一毛钱。

线性霍尔,我司低端 CC6511,,,,网上商城  零售价3.2元

网友:
这玩意原来是这样用的啊

网友B:
出一些成品的,一体式的传感器呗

网友:
引用 楼主:
霍尔原理的,最高精度,也就是0.5%,全世界。

当然,凑合凑合也许可以。

是哪家的?

以前关注过Lakeshore的,

https://www.lakeshore.com/produc ... etic-products/hall-(magnetic)-sensors/inas-and-gaas-hall-sensors

不过除了HGT-2101以外, 都是天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出一些成品的,一体式的传感器呗

不会的。

芯片原厂除了完全全新的,
市面上没有替代的东西之外,

一般不会出下游客户的成品出来。
最多就是出样品demo.

妄想上下游通吃的路线,一般走不远。

网友C:
这个线性度不是很差?霍尔电流传感器精度能做这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线性度不是很差?霍尔电流传感器精度能做这么高?

霍尔电流传感器,精度还是能够做到1%精度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PCB板级电流传感器,简易模块,示意图。

问一下楼主,像这种开口的电流检测头也是用的线性霍尔传感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一下楼主,像这种开口的电流检测头也是用的线性霍尔传感器吗?

大概率会是,没有拆解,不敢完全确认

网友E:
楼主做不做成品呀,或者推荐几个容易买到 性能较优的厂家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做不做成品呀,或者推荐几个容易买到 性能较优的厂家

不做成品。
可以加在微信,聊聊。

网友C:
引用 楼主:
霍尔电流传感器,精度还是能够做到1%精度的。

你是应用在什么方面,我们应用在开关柜的静触头上测电流,2000A是达到了15%的误差,我们分析是由于开关柜静触头磁场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应用在什么方面,我们应用在开关柜的静触头上测电流,2000A是达到了15%的误差,我们分析是由于开关柜 ...

目前我还没有接触到那么大的电流测量

高压大电流的应用场景很复杂,

抱歉提供不了有效的帮助.

楼主(2020-01-06):
引用 网友F:
最近在关注,用在家居的继电器控制,想测试这个电流

你多大的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家居使用,估计就是3A以内

可以使用CC6902-5A的.

3A * 1.414 = 4.242 正好被5A的所覆盖.

网友(2020-02-08):
谢谢分享,最近可能要用。

网友:
支持一下,正在找相关的资料

网友:
先收藏着,以后的产品应可以用到

网友G:
测量磁极的强弱的线形霍尔有吗?

网友H:
好想买几个Demo先测试下,有没有淘宝链接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G:
测量磁极的强弱的线形霍尔有吗?

线性霍尔,就是测量磁场强度的,测量大概多大范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好想买几个Demo先测试下,有没有淘宝链接推荐

你可以加我签名档里面的微信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可以加我签名档里面的微信

好的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可以加我签名档里面的微信

好!谢谢

网友I:
磁芯是必要的吗?能直接测电线吗?

网友:
这个牛叉,不知道效果咋样

楼主:
引用 网友I:
磁芯是必要的吗?能直接测电线吗?

大电流的,目前主流的还是依靠磁芯。

相对于成本、体积来说,大电流的主要追求可靠性,抗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