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KEIL编译时浮点运算会自动使用FPU吗?

楼主(2019-11-26):
如题,请教一下,这种带FPU的芯片,KEIL编译时如果有浮点运算会自动使用FPU吗?

网友:
看看有开关没,编一段计算代码,看汇编指令。

网友:
编译器里可选的啊

网友:
目前的工程是默认开启了FPU,你用math.h里面的函数是默认没用FPU的,要用ARM_math里面的函数,迟点叫工程师弄个单独的FPU测试例子给大家参考一下

楼主:
楼上的这个主意好,大家可以学习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