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内做框是按照线线中心距离还是线中心距离加一倍线...

楼主(2019-11-26):
如题,想在PCB内做个框安装一个东西,对尺寸要求较高,尺寸是按照哪个呢?

楼主:
是按照线中心距离还是中心距离加一倍线宽?

网友:
线线中心距离

楼主:
好的,谢谢,那实际做PCB的时候铣刀的直径会补偿掉的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那实际做PCB的时候铣刀的直径会补偿掉的咯?

可以补偿的,但你要考虑挖方孔的时候,内角不会是绝对直角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补偿的,但你要考虑挖方孔的时候,内角不会是绝对直角问题。

嗯,谢谢答疑,那个圆角还是和选择的铣刀直径有关吧,不知道实际做的时候用的多粗的,JLC有人来解释下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谢谢答疑,那个圆角还是和选择的铣刀直径有关吧,不知道实际做的时候用的多粗的,JLC有人来解释下么 ...

你最好在四个直角放四个0.8的非金属化孔,圆以角相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最好在四个直角放四个0.8的非金属化孔,圆以角相切

好的,谢谢,这样就是用0.8的铣刀开框,但还是有0.8的圆角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这样就是用0.8的铣刀开框,但还是有0.8的圆角吧?

常用1.6铣刀,或放0.6也是可以,直角更直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常用1.6铣刀,或放0.6也是可以,直角更直一点

放多大的孔就等于用多大的铣刀做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