坛友们,同时接60个码率2M的无线摄像头,要什么装备合适?

楼主(2019-11-26):
有人想一个大房间内装60个摄像头,监控设备用的,码率2M左右,必须用无线方式。
因为这些设备流量是要同时在线的,那种带机量几十上百的优科无线路由或者AP,估计也顶不住的。

像普通几十块钱的无线路由器,虽然单个设备能测到上百兆带宽,但是用3,4台手机同时进行2M码率的测试,也不流畅。
所以这种流量大,设备多的情况,有什么好主意呢?

网友A:
帮顶, 顺便歪个楼, 麻烦问一下无线发射部分用的什么芯片? ESP32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顶, 顺便歪个楼, 麻烦问一下无线发射部分用的什么芯片? ESP32吗?

设备端rtl8188,USB接口

网友:
wifi是分时传输的。。。设备多了抢包。

网友:
引用 楼主:
设备端rtl8188,USB接口

好吧,谢谢,这个我不能用, 最近想找一个小体积低功耗无线视频发送方案。

网友:
楼主接收端是不是可以考虑加入缓冲, 一般应用延时两三秒再显示都能接受,这样的话, 从画面上看流畅度就可以了。

网友:
多个AP分信道然后千兆网汇聚一起?

网友:
每个AP要带20个摄像头,这个基本饱和了,大内存的无线路由或者AP是可以考虑的。如果支持5.8G那么一个好的AP也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