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ZYNQ7020现在的裸片价格是多少大家有推荐的购买渠道吗

楼主(2019-11-26):
如题  自己项目 现在用的 ARTIX 7 100T    200+一块
想知道大家现在FPGA购买的渠道是哪里
像ZYNQ7020有便宜的渠道吗? 大家拿到的价格是多少呢 求推荐

网友A:
我们都是买核心板的。没自己做过

网友B:
裸片? 裸片是指封装前的芯片吧。
要是指封装好的芯片,以前见在芯间有卖。

网友C:
7010可以做到10刀多,7020可以做到15刀多。

网友:
020只要15刀多?多少量起订?要买

楼主:
引用 网友C:
7010可以做到10刀多,7020可以做到15刀多。

可以推荐个渠道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裸片? 裸片是指封装前的芯片吧。
要是指封装好的芯片,以前见在芯间有卖。 ...

封装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都是买核心板的。没自己做过

  想自己弄个板子 慢慢熟悉

网友D:
楼主用的这个芯片做的上面方面的产品,我们做的运动控制,也是买的核心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用的这个芯片做的上面方面的产品,我们做的运动控制,也是买的核心板 ...

核心板什么价格呢  有链接资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都是买核心板的。没自己做过

核心板什么价格呢 有没有链接或者介绍的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C:
7010可以做到10刀多,7020可以做到15刀多。

7020将近30刀的挥泪飘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核心板什么价格呢 有没有链接或者介绍的资料

核心板价格其实都差不多,淘宝上面搜到的就是,我们用的常州米联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