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个麻雀一号开发板,有人玩过没?

楼主(2019-11-26):
板子挺小巧的,有一个摄像头和显示屏,也支持 micropython 固件。

网友A:
听名字还以为是打麻将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听名字还以为是打麻将用的

我第一次听说这个也觉得是不是和麻将有关系

网友B:
搭车卖CSR8670开发板,含烧录器,350包邮(接近5折),资料还在

网友C:
如果生态体系不完善或者没有后继(芯片买不到或者性价比低),基本吃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搭车卖CSR8670开发板,含烧录器,350包邮(接近5折),资料还在

可是我这还没准备卖呢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生态体系不完善或者没有后继(芯片买不到或者性价比低),基本吃灰

后续应该会有功能更丰富的 mpy 固件给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第一次听说这个也觉得是不是和麻将有关系

估计应该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的意思

网友D:
BK7252 芯片 有卖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BK7252 芯片 有卖的吗?

可以买到,批量建议时先用模块,更大批量再直接用芯片,RF这块比较省心些。

网友E:
麦克风的焊接方式挺奇怪的

这个用的哪种WIFI SOC,跟乐鑫的比有什么区别?

网友F:
下面一长条黑色的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下面一长条黑色的是什么?

山寨水果4喇叭

楼主:
引用 网友E:
麦克风的焊接方式挺奇怪的

这个用的哪种WIFI SOC,跟乐鑫的比有什么区别? ...

哇,我也是第一次见这种mic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下面一长条黑色的是什么?

第一次见的时候我也很疑惑这个是什么

网友:
哦,没见过这东西

网友G:
第一眼也好奇那个黑色的东西,原来是个扬声器

网友E:
引用 楼主:
第一次见的时候我也很疑惑这个是什么

哈哈 楼主也是这么多第一次见

刚刚查了一下,好像是博通的WIFI SOC  一家国内上市公司

咋一听以为是国外的博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第一眼也好奇那个黑色的东西,原来是个扬声器

设计得蛮奇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哈哈 楼主也是这么多第一次见

刚刚查了一下,好像是博通的WIFI SOC  一家国内上市公司

哈哈 芯片虽然是第一次见,但是我知道是 beken 家的,但是那个扬声器倒是没见过这样的,也不知道是个什么东西

楼主:
烧了个 micropython 固件简单跑了下,能控制 LCD

网友H:
BK7252芯片资料都没有。是不是用的ARM9的核?Flash和RAM有多大?

BK这公司很奇葩的,好像最近上市了。估计对散户支持不好,借道RTT发布开发板。

楼主:
micropython 固件还支持远程播放音乐,哈哈,挺 high 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BK7252芯片资料都没有。是不是用的ARM9的核?Flash和RAM有多大?

BK这公司很奇葩的,好像最近上市了。估计 ...

应该是 arm9,falsh 4m, ram 256k, 资源还行,就是开发过程不够友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 arm9,falsh 4m, ram 256k, 资源还行,就是开发过程不够友好

谢谢啦谢谢啦

网友E:
博通对散户支持确实不好
不知道这款模组后续批量能买到吗?价格如何

网友I:
bk小公司没钱还是不要去玩,订货没个几kk连个支持都没有,而且上手很麻烦,工具支持不到位

网友J:
我竟然手敲了一下想听听这到底是个什么歌

网友:
引用 网友E:
博通对散户支持确实不好
不知道这款模组后续批量能买到吗?价格如何

有持续供应,样品¥16.8,批量9折。没起定量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竟然手敲了一下想听听这到底是个什么歌

哈哈 听到了不

楼主:
引用 网友I:
bk小公司没钱还是不要去玩,订货没个几kk连个支持都没有,而且上手很麻烦,工具支持不到位 ...

价格可能比较便宜,只是程序调试确实有点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博通对散户支持确实不好
不知道这款模组后续批量能买到吗?价格如何

后面有知情人士回复了

网友K:
micropython还是挺简单的, 我用的ESP32, 可以很快做些demo

楼主:
引用 网友K:
micropython还是挺简单的, 我用的ESP32, 可以很快做些demo

未来会有更多开发板可以应用 micropython

网友K:
之前做烧写器还是不行, write指令延时太大了, 只能说做时序不适合, 做控制什么的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L:
esp+micropython会更好一些,这种芯片的代码移植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L:
esp+micropython会更好一些,这种芯片的代码移植是问题

对于 RTT 的版本来说问题不大,因为都是基于上层的驱动框架,只需要做一次移植就可以到处运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之前做烧写器还是不行, write指令延时太大了, 只能说做时序不适合, 做控制什么的应该问题不大 ...

对时间要求非常高的现在可能还有点吃力,不过要是封装到 python 里面就问题不大了,控制肯定没问题。

网友K:
引用 楼主:
对时间要求非常高的现在可能还有点吃力,不过要是封装到 python 里面就问题不大了,控制肯定没问题。 ...

怎么封装到底层啊? 还要自己封装的话, 我宁愿自己搞个MCU写完了, 想怎么控制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K:
怎么封装到底层啊? 还要自己封装的话, 我宁愿自己搞个MCU写完了, 想怎么控制都行 ...

你可以先体验一下,看看是不是很便利,随着生态的发展,很多功能都可以直接用了。

网友M:
没CAN接口很郁闷

楼主:
引用 网友M:
没CAN接口很郁闷

我感觉好像对 can 的需求挺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没CAN接口很郁闷

在 micropython 上

楼主:
最近 mpy  固件录音也支持了

楼主:
其实还是挺好玩的,音视频资源蛮多的,适合 DIY

楼主:
from player import player
play = player()
play.opensong("http://music.163.com/song/media/outer/url?id=447925558.mp3")
play.play()
play.set_volume(60)
play.pause()
play.stop()

楼主:
from recorder import recorder
record = recorder()
record.start("filename.mp3")
record.stop()

网友M:
RTT里micropython的软件包还没这个驱动适配

楼主:
引用 网友M:
RTT里micropython的软件包还没这个驱动适配

希望以后会有吧

网友N:
一直想学习rtt,可是一直入不了门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最近 mpy  固件录音也支持了

可以固件录音,支持上传后台吗?
类似做语音识别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固件录音,支持上传后台吗?
类似做语音识别等等

听起来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N:
一直想学习rtt,可是一直入不了门

为啥入不了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