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Thinkpad X230i,如何将msata 固态硬盘设置成启动盘?

楼主(2019-11-26):
手头一台Thinkpad X230i老笔记本,原来装的是win7。近期加了一块msata固态硬盘,分区、格式化后想在盘上装win7,但发现BIOS里虽然已经识别了固态硬盘,却无法将固态硬盘加到启动盘的序列中,PE启动U盘也一样无法加到启动盘的序列中,通过U盘启动重装系统也没办法。
BIOS的启动设置如图,请各位高手指教要怎么操作?

网友:
要设置SATA模式

楼主:
SATA模式可选为ACHI/Compatible,都试过,不行。

网友:
是不是设了超级密码?用超级密码进bios试试

楼主:
没有超级密码。

楼主:
感谢4楼的提醒,真是设了超级密码。
破解后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