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sot23-5的3.3V ldo。用于n76e003的ad。适合大批量生产

楼主(2019-11-26):
事情是这样的。之前我们生产了 5K个 单片机的板子。 单片机的型号是 n76e003 . 程序里用了ad 。  003这片子, vcc 就是 ad 的ref 。  程序是采集 电池的电压,要求精确程度是 0.01v。  之前选的型号是 lp2985a-33dvbr。 电压输入是  5V-6v  输出是 3.3v ,负载就只有单片机和几个led灯。

现在老板要求降低成本。 大约要生产10K个产品。

请问下论坛大侠:
我这种应用场景。   能不能推荐一款  sot23-5的 ldo(封装兼容lp2985) 。并且输出 电压比较精准一点。  价格又相对友好一点的型号??

楼主:
如果lcsc里面有的买的,那就更好了。   就是求一个 ldo的型号。  适合做ad的 ref

网友A:
TLV73333PDBVR这个性能不错,价格美丽,就是耐压值略小点

网友:
用N76E003内部带隙电压基准1.8V很准的

网友:
**5205, 原版是mic5205和spx5205, 有几毛钱的国产山寨版.

网友:
ft, 不需要EN端啊, 那直接用XC6206-3.3不就得了.  国内山寨不到一毛钱.

网友B:
楼主的ldo用的是陶瓷电容

网友:
TI有很多

网友:
我们在用的,PL3500-3.3V好像几分钱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ldo用的是陶瓷电容

有啥问题? 怕ESR太小的话, 给电容串个1欧电阻.

网友:
有山寨版本啊,多钱算便宜

网友:
RT9050-33GB 封装相同,功能脚也一样,300mA 0.5%,超低噪声,最高耐压6V,也挺不错,正品的质量很好,山上的也有这个,用着也行.

网友:
SPX3819M5-L-3-3,兼容,低成本,低文波(BYP引脚加1uF退耦)。

网友:
您好,请问您这颗3.3V 的LDO 找到了吗,是否要用 MIC5205-3.3BM,或者LP2985 大芯片的,价格不会很贵, 有什么芯片需求可以联系我 1561607253 ,谢谢

网友:
很多替代品,一毛多都算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TLV73333PDBVR这个性能不错,价格美丽,就是耐压值略小点

TI难的有那么便宜的东西。。。 这次就用这款做生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