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什么好用的文件粉碎软件没?

楼主(2019-11-26):
希望能有两个功能吧
1.粉碎普通的文件
2.个别文件之前删掉了,可能被恢复,现在彻底粉碎

网友A:
已经删除的文件要想彻底清除,只有将磁盘空间复写
Eraser ,可以对普通文件覆盖删除,也可以对未使用空间进行写操作,但是对未使用空间写操作速度慢,没实际使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经删除的文件要想彻底清除,只有将磁盘空间复写
Eraser ,可以对普通文件覆盖删除,也可以对未使用空间进 ...

谢谢 我去试试

网友:
把一些不重要的文件,COPY成N份,就会粉碎之前删的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