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路电源芯片输入并联在一起,输入短路,如何快速定位.....

楼主(2019-11-26):
12V输入接到了多个DC-DC,降压产生各种电压供后级芯片使用,现在12V短路了,应该是其中某个DC-DC挂了,有没有好办法定位故障芯片?
还是只能碰运气,一个一个拆?

网友A:
通电,摸一下那个DCDC发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电,摸一下那个DCDC发烫吗?

短路点定位前,不敢再上电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短路点定位前,不敢再上电了

万用表测短路,DCDC坏基本就是短路

网友:
哪里冒烟就可以立即定位了

网友B:
可调电源限流,通电。看冒烟, 测试压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调电源限流,通电。看冒烟, 测试压降

哈哈,其实应该在设计时就考虑到这个问题,把所有输入用0R电阻隔开。

另外,短路的也可能是MLCC。。这货我遇到多个短路的了,有可能摔一下子就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其实应该在设计时就考虑到这个问题,把所有输入用0R电阻隔开。

另外,短路的也可能是MLCC。。这货 ...

正解。

个人更喜欢划地盘,串磁珠,对电源优化多少还能有点益处,没多少成本
包括关键信号,不串点啥都难受

网友:
用直流稳压电源限流供电,然后热成像一眼就看到了。
工具不到位,干活肯定累!

网友:
灌入1a电流,用万用表mv档测源端到各个dcdc入口的压降,哪个最大就是哪个短路

网友:
这必须上毫欧表啊。零点几伏特的恒流电压加载,哪里电压最低哪里就是短路点。

网友:
12V输入限流100mA,然后找个fluke红外热成像仪照,哪个地方温度高就是哪里短路了。

网友:
200mA限流通电,万用表mV档,沿电压降方向查找。电压最低点就是短路点。

网友:
学一下修手机的,熏上松香,然后通电,哪个松香融化了就是哪个

网友:
热成像,接手机上开,短路发热特好用。

网友:
烧鸡大法!

网友:
热成像观察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短路点定位前,不敢再上电了

这怕个啥?烧也是烧短路坏了的哪个片子,都坏了还怕啥?对好的片子没有任何影响
实在怕你找一个能限流的电源,把电流限制然后加上去,看哪发热不就行了

网友:
输入限流供电,哪个DCDC区域发热就是哪里了

楼主:
多谢各位指点,现在测到有一个芯片输入输出短路了,肯定是这个挂了,封装比较独特,得返修台才能拆,明天拆了试试
那么问题又来了,这样岂不是12V直接加到后级芯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各位指点,现在测到有一个芯片输入输出短路了,肯定是这个挂了,封装比较独特,得返修台才能拆,明天拆 ...

要看是对地短路还是对后级短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各位指点,现在测到有一个芯片输入输出短路了,肯定是这个挂了,封装比较独特,得返修台才能拆,明天拆 ...

输入输出短路,高压进里面了,里面的电路也挂了吧。。。。

楼主:
后级估计凶多吉少

网友D:
已经烧了  直接让他烧彻底一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已经烧了  直接让他烧彻底一点吧

加点孜然效果更好哇

网友:
每路串个合适的电阻,电流大的话自然就限流降压了,分析时也不会一点就烧。

网友:
引用 楼主:
短路点定位前,不敢再上电了

从低电压慢慢往上调。当观察到电流明开始明显增大时,再摸看哪个地方发热

楼主:
已经定位到故障芯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