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低速FOC直驱速度环控制,十分钟一圈(0.1RPM),后面有更新

楼主(2019-11-26):
      前段时间用新西达无刷电机做了个简易交流伺服控制的DEMO,实际使用中发现,还是一分钱一分货,那个电机装轴套时稍微压下就坏,而银燕电机却一点问题没有。
      当时做的最低速差不多在10几个RPM,感觉还不够低,毕竟本坛高手蝴蝶大侠早就做到3分钟一圈了,所以就想看看能不能做到更低的速度,这一次就算一个小小的进步吧!

      先介绍下硬件:还是ST的STSPIN32F0A做控制,使用英飞凌的TLE5012B的磁编,用了新的电机(信心不足,干脆先用好电机试下,下次试买的模型无刷电机),一个2对极的伺服电机,基本上没有任何齿槽转矩,因为它是美国PITTMAN公司的产品。以前公司生产线上拆下来的废品,让我给收了,真后悔没有多拿几个。
      这个板子当时为了和ST官方的DEMO板线路保持完全一致,没有加上应有的硬件滤波电路,所以电流采样的噪音很大,没办法,只能再画个板了,应该会好些。

十分钟的时间太长了,估计没有人会有耐心看完,所以我就拍了个转四分之一圈的视频。
这个速度环的刚性还是很强的。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 ... j.8428770.3416059.1

网友:
STSPIN32F0A好像不支持浮点运算,用的IQmath吗?
主频48M,电流环频率实际能到多少?

网友A:
我有个朋友做设备,做完后发现伺服电机系统太TMD重,龙门架上一排10个伺服电机光电线接近10公斤,电机就更重了

最后导致惯量过大,速度上不去,海绵宝宝有没有这种问题的解决方案

网友B:
顿挫感比较强,还不是太平滑,可能电流采样不太平滑的缘故,不过还是很牛逼。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顿挫感比较强,还不是太平滑,可能电流采样不太平滑的缘故,不过还是很牛逼。 ...

不知道带载还能不能动起来。

楼主:
目前用的STSPIN32F0A确实速度很慢,也不支持浮点计算,困难蛮大的。但它确实是目前能找到的好用的集成了MOS驱动、运放、降压、MCU的芯片,当然,国产垃圾芯片我是坚决不会用的,再便宜也不用,坑怕了。

PWM用的20KHz,电流环用的10KHz。

看来必须得画个新版了,用分立元器件的方式设计,电流采样那里加点阻容硬件滤波,另外再准备搞个插板,可以方便换成STM32F301、XMC4108之类更好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带载还能不能动起来。

当然可以带载了,空载没什么卵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朋友做设备,做完后发现伺服电机系统太TMD重,龙门架上一排10个伺服电机光电线接近10公斤,电机就更 ...

能用减速箱吗?类似舵机那种。我朋友可做精密减速箱。

网友D:
磁编还是比光编差一些

网友E:
搭车问问大侠~
你的编码器速度怎么测的?

网友:
膜拜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D:
磁编还是比光编差一些

献丑了哈!
现在研究的还不够,用M0还是很受限制,准备换个F301。
总的来说,你的贴子给了我很多启发,受益匪浅,所以我也分享下自己做的,让大家也一起交流。

光编响应快,只是体积太大。

敢问兄弟用的是啥芯片做的那么好?F103吗?我也用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搭车问问大侠~
你的编码器速度怎么测的?

我仔细看过蝴蝶大侠发的超低速贴子里的图片,速度曲线那里有observer的字样,应该是使用的观测器来估算速度,这样延时小,增益就可以更大。
可以仔细研究《控制系统设计指南》里面有关LUENBERGER观测器的章节。还有开源ODRIVE里面用的锁相环也是观测器的一种。

网友:
引用 楼主:
献丑了哈!
现在研究的还不够,用M0还是很受限制,准备换个F301。
总的来说,你的贴子给了我很多启发,受 ...

那个用的302,定时器快一倍,有浮点,算法好做一些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仔细看过蝴蝶大侠发的超低速贴子里的图片,速度曲线那里有observer的字样,应该是使用的观测器来估算速 ...

速度这玩意还能预估呢啊。。。能提供点思路,咋预估不~
我以为都是用编码器算出来的~
这么低的速度,编码器分辨率不够感觉够呛~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磁编还是比光编差一些

请问一下差在哪里呢,看介绍都是一堆好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速度这玩意还能预估呢啊。。。能提供点思路,咋预估不~
我以为都是用编码器算出来的~
这么低的速度,编码 ...

百度下很多论文,什么伦伯格、锁相环、卡尔曼都有。

我强烈推荐老外写的《控制系统设计指南》,国内写的那本交流伺服的黄色封皮书基本就是抄的老外的书。浪费我几十块钱。

网友G:
引用 楼主:
百度下很多论文,什么伦伯格、锁相环、卡尔曼都有。

我强烈推荐老外写的《控制系统设计指南》,国内写的 ...

楼主可以传下这本书吗,控制系统设计指南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可以传下这本书吗,控制系统设计指南

找到了,分享下~

网友E:
引用 楼主:
百度下很多论文,什么伦伯格、锁相环、卡尔曼都有。

我强烈推荐老外写的《控制系统设计指南》,国内写的 ...

多谢分享
我好好学习下。
最近也在试着做foc~好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多谢分享
我好好学习下。
最近也在试着做foc~好难啊

慢慢来,肯定可以的。

现在有纸质的第四版,电子版不太方便学习。

网友:
感觉不是很顺,编码器的精度到不了

网友:
我来看看,好久没有静下心来玩电机了

网友H:
哈哈,不好意思,看到微信消息,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感觉磁编分辨率还是太小了,M0 cpu也不够,这样的效果说实话的确还是不够理想!!
我还没机会去试一试0.1rpm的速度,有机会我会试一试!!
现在我们做5012的伺服感觉80m的m4都不是太够,做s曲线啥的运算量不够,准备上140M的m4
M0的foc我们不玩,实在性能太差了!!
你也是牛b的,够生猛,佩服!!

网友I:
用了编码器也很厉害了,要是不用编码器的就更牛了

楼主:
    这次是0.1RPM的测试

昨天很多朋友都反映电机转起来还是有点不太顺,有点轻微抖动的感觉,因为这个电机还是非常好的美国PITTMAN专业伺服电机,只可惜被我把上面的安捷伦光编给猜了,以前就觉得做无感的好,后悔。。。

      考虑到这个板子是为了兼容ST官方DEMO板的电路,而官方电路图里并没有加入硬件滤波的措施,导致电流放大器这一块噪声非常大,为了降低噪音,今天就把以前给ST峰会做DEMO的板子给修改了一下,也就是加了些滤波电容什么的,
感觉噪声好了很多,基本都在+/-10LSB以下了,然后把软件里的一些系数也做了相应的修改,感觉效果好很多了。

      这次又换了一个新的电机,42BLDC,有很明显的齿槽转矩,用手转起来一跳一跳的,在视频的开始可以看到用手拨动吸管时电机轴是跳动的。因为专业伺服电机不好找又贵的要死,如果能够利用普通1百块钱的BLDC就能做出比较好的效果,那也不错的。
      为了显示电机轴的旋转,我把小朋友做手工的吸管拿来做指针,有个好处就是惯量很小,能够很好的反应电机轴的实际速度,有一点点的跳动都会显示出来。

      好了,现在给大家汇报下修改后的效果: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 ... j.8428770.3416059.1

刚性很强,感觉和步进锁定后的效果有点接近,过几天画个新版试一下,加入好的硬件滤波。

怎么样?大家觉得这次的效果是不是平滑多了?

网友J:
磁编就不行,飘移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磁编就不行,飘移太大了

做速度控制就可以了。我朋友做AGV小车什么的都是用的磁编。

网友D:
引用 网友F:
请问一下差在哪里呢,看介绍都是一堆好处啊?

噪音大啊,电机不转的时候,光编输出就是一个固定的数,磁编输出有波动

网友J:
引用 楼主:
做速度控制就可以了。我朋友做AGV小车什么的都是用的磁编。

AGV小车现在不都是伺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哈哈,不好意思,看到微信消息,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感觉磁编分辨率还是太小了,M0 cpu也不够,这样的效果 ...

现在感觉做无感的都转做伺服了哈!

玩这个伺服就是想做个像DJI的机甲大师一样的轮毂驱动,考虑到体积,只能是STSPIN32F0A了。就算技领有什么M4的类似芯片,我们量小也买不到,还贵的要死。
ST一直说有M4的集成芯片出来,但一直打雷就没见下雨,只能逼着自己用M0了,苦逼工程师的宿命,准备转行,远离技术。

当然,现在市面上做专业伺服有大把的人,我就不去和他们玩了,就玩点小儿科的东西算了。所以也只能玩玩M0,F301就算奢侈了。

我朋友,当然也是我伺服的领路人,他就可以用5012B + STM32F103做到0.001RPM,简直不敢相信,太神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噪音大啊,电机不转的时候,光编输出就是一个固定的数,磁编输出有波动 ...

磁编就是体积小。光编就是体积大了些。想做微型伺服我觉得就只能是磁编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噪音大啊,电机不转的时候,光编输出就是一个固定的数,磁编输出有波动 ...

雷尼绍17位分辨率的磁编,也是会有1位跳动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磁编就是体积小。光编就是体积大了些。想做微型伺服我觉得就只能是磁编了。 ...

是的,小体积只有选磁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雷尼绍17位分辨率的磁编,也是会有1位跳动的。

普通的跳动更大

网友K:
整一片1¥多的  三相无刷控制ic+ 6个mos管,,对比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K:
整一片1¥多的  三相无刷控制ic+ 6个mos管,,对比如何??? ...

没有太明白意思。还有一块多的集成芯片?可不要介绍灵动的喔,我不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AGV小车现在不都是伺服了?

应该说是从传统的形式迁移到了很多地方,什么AGV小车、升降道闸、小区自动门等等,都是速度控制和速度、位置控制。
凡是要动的,需要有力矩、速度、位置要求的,都有伺服的身影,我觉得做伺服比做无感FOC技术要求更高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百度下很多论文,什么伦伯格、锁相环、卡尔曼都有。

我强烈推荐老外写的《控制系统设计指南》,国内写的 ...

黄色的那本是真的垃圾

网友H:
引用 楼主:
现在感觉做无感的都转做伺服了哈!

玩这个伺服就是想做个像DJI的机甲大师一样的轮毂驱动,考虑到体积, ...

刚好手头有个板子+电机,用的是m4+5012,随便调了一下,还没细调,效果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用了编码器也很厉害了,要是不用编码器的就更牛了

以后可以试试,但速度做不了这么低,我的追求是极低成本,不错的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H:
刚好手头有个板子+电机,用的是m4+5012,随便调了一下,还没细调,效果还不错!!

牛叉!强!随便一调都这么好。
啥M4呀?可否推荐一下?

现在用5012B稳定无抖最低可到多少?作为我的目标。

拍照时可以把手机固定好,我拿了个胶带卷往中间一放就很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的,小体积只有选磁编了

大侠,看你的贴子很多次,那个ucprobe似乎很好用,请问你用的哪个版本?怎么PJ的呢?我很想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H:
引用 楼主:
牛叉!强!随便一调都这么好。
啥M4呀?可否推荐一下?

xmc4108 英飞凌~~~

楼主:
引用 网友H:
xmc4108 英飞凌~~~

以前搞无感FOC时用过一次XMC4108,当时记得使能相关外设后,电流都有150ma,有点费电!

总的来说,我还是倾向用XMC1300来做,简易的、模型级。

网友L:
东芝也有一款是集成MOS驱动级的M0,这类通常是主要低成本最简外围的解决方案。所以MCU方面一般不会选择性能太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太明白意思。还有一块多的集成芯片?可不要介绍灵动的喔,我不玩的。 ...

我是说,类似这种,三相无刷驱动ic,,外加6个mos管,程序就自己写交错HL电平?算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东芝也有一款是集成MOS驱动级的M0,这类通常是主要低成本最简外围的解决方案。所以MCU方面一般不会选择性能 ...

鬼子的书好,但芯片一般不用,特别是瑞萨,被它的代理给恶心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侠,看你的贴子很多次,那个ucprobe似乎很好用,请问你用的哪个版本?怎么PJ的呢?我很想学习一下,谢 ...

论坛有下载
我还在用4.2的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amp;_dsign=ed69785b

楼主:
引用 网友H:
刚好手头有个板子+电机,用的是m4+5012,随便调了一下,还没细调,效果还不错!!

能不能试下模型外转子电机搞到0.1RPM?
就是银燕MT3506   650KV这种。

楼主:
这个链接下了后没法解压

修正一下:改了名称后可以了,谢谢!

网友H:
引用 楼主:
能不能试下模型外转子电机搞到0.1RPM?
就是银燕MT3506   650KV这种。

木有银燕等外转子电机,况且还要安装编码器,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木有银燕等外转子电机,况且还要安装编码器,麻烦…………

确实是,但外转子和内转子特性有不一样。
不知道你没有驱动过那种6.5寸以上的无刷轮毂?据说在极低速下,控制的挑战会比较大。我还没有实证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是,但外转子和内转子特性有不一样。
不知道你没有驱动过那种6.5寸以上的无刷轮毂?据说在极低速下, ...

有编码器了,跟电机关系不是太大了,除了惯量有差异!
算法的适应性很重要!

楼主:
再来一发模型外转子低速驱动的视频

这个是银燕“盘式”外转子无刷MT3506 -- 650KV,和内转子电机特性差异很大,能驱动内转子的程序可能会在驱动这种电机时有点小问题(高手无视哈)。

下面是实际的驱动视频,小区里在搞节目排演,很吵,将就一下。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 ... j.8428770.3416059.1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论坛有下载
我还在用4.2的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04385&highlight=pro ...

这个版本连不上  connecting to CPU via connect under reset failed。
网上也有人反应了。英飞凌的单片机是免费使用UCPROBE的。但只限于英飞凌。这个又让我倒向英飞凌了。

网友M:
这么慢 扭力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这么慢 扭力怎么样

可以全扭转输出。慢不等于没力,用那个内转子电机在0.1RPM转时,用手直接捏不住,感觉被像被锁死,但它还是慢慢在转。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版本连不上  connecting to CPU via connect under reset failed。
网上也有人反应了。英飞凌的单片 ...

试试其他版本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u9j9dQe9nuwv8BGB-OTTrQ
提取码:tnxy

楼主:
我换了个4.2的,可以了,谢谢!
就是论坛里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再来一发模型外转子低速驱动的视频

这个是银燕“盘式”外转子无刷MT3506 -- 650KV,和内转子电机特性差异 ...

有什么差异?
给介绍介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什么差异?
给介绍介绍吧

问题多多,用这个电机一试就出来。
这几天得画个新板子,准备上高端点的片子了,用M0累!

网友N:
顶一下,专心做技术让人开心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问题多多,用这个电机一试就出来。
这几天得画个新板子,准备上高端点的片子了,用M0累! ...

看你要换片子,不知道你要换啥,说下我的进展。
用stm32f405(168Mhz)+drv8312+双电阻采样画了一个,看了你们的效果,还有很一段距离要鼓捣~
暂时测到的20k的pwm载波频率,adc中断里的clark变换啊,pid和svpwm输出啥的,测到的执行时间是9us左右吧。占空比能开到百分之90左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你要换片子,不知道你要换啥,说下我的进展。
用stm32f405(168Mhz)+drv8312+双电阻采样画了一个,看 ...

如果是学习用STM32F405还是可以的,不用担心性能的问题。网上也有很多开源项目都是基于405的,比如VESC、ODRIVE等等,但是要做产品的话,我觉得STM32F301就足够了,有硬件浮点。毕竟人家用STM32F103就可以做很好的东西了,如果有人说STM32抗干扰性差,我觉得那是初学者的话,不要太当真。

做伺服控制,示波器基本很少用得到,倒是像JSCOPE、ucprobe之类的工具用得比较多些,当然,专业的开发者会有那种虚拟示波器的上位机来完成调试和设定工作,基本的功能也是差不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N:
顶一下,专心做技术让人开心啊!

要赚到钱才会真的开心!

网友O:
看过ST用STSPIN32F0A带载的视频,体验还不错。FOC的补丁ST没有公开,我也没去申请。

新的ST基于G434的STSPIN明年初会出来,已经预定了样品,打算出来了就做一个PCB测试一下。我连三轴的机架和电机都买好了,就等这货出来看看效果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L:
东芝也有一款是集成MOS驱动级的M0,这类通常是主要低成本最简外围的解决方案。所以MCU方面一般不会选择性能 ...

我用过他的TMPM375F啥的,好像是这个,M3最便宜的比当年的103C8,用来在洗衣机上,硬件的VE引擎,9个任务调度,参考代码写得阅读那个累,尤其是习惯了ST的。
后面有建议TOSHIBA在M0上集成VE,结果TOSHIBA先做了一个电表专用的M0,好吧跟我没关系,电表应用我是打酱油的,走过路过,再然后,就没啦。

楼主:
引用 网友O:
看过ST用STSPIN32F0A带载的视频,体验还不错。FOC的补丁ST没有公开,我也没去申请。

新的ST基于G434的STSP ...

hello,大神!
这个包含G434的SPIN应该不便宜吧?
ST的FOC库写的太麻烦,压根不想看。

现在准备重新回到英飞凌,现在的例程很丰富,很简单,直接KEIL编译,免费的专业版ucprobe,比ST的库要强太多。

网友O:
价格?ES的版本都还没见,按ST 这个部门的尿性,算上驱动的成本,估计应该是不上不下的价格,很好谈不上,太高也不会。毕竟针对的市场是工业应用的电机驱动,不是家电消费类,还是有些脸面的。

ST的FOC库呢,你可以理解为大而全,什么都有,什么都不精通,好处是现成的框架有了,简单的就可以RUN。麻烦的是针对特定的应用要求,就得去修修补补、深入优化。 我们只是干活的而已,算法你自己熟悉,啥片子不都能干活,有意见问题是老板不给挑食啊。

用惯了ST的去玩英飞凌何尝不是你一样的想法,之前用东芝的ARM做电机产品,人家一个VE硬件,9个任务调度,那叫一个不习惯,说到底都是自己的惯性思维导致的,吐吐槽,多吐吐你就习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价格?ES的版本都还没见,按ST 这个部门的尿性,算上驱动的成本,估计应该是不上不下的价格,很好谈不上, ...

大佬所言极是,我是先玩英飞凌再玩ST,最后又玩英飞凌的。
现在用STSPIN32F0A速度还是有点不够,现在有英飞凌的TLE9879和SPIN类似,主要是有40MHz的M3核,也不需要外部电感、二极管什么的,可能计算性能上会好些。
等ST出M4核的SPIN之后,也会考虑玩一下,又不是做那种锱铢必较的消费品,无所谓价格,好玩就行。当然,技领的东西也有M4核,但资料什么的都不公开,这种搞法完全不想碰他们的芯片,
搞不好还买不到,也罢。

无刷电调现在完全不玩,不管是方波还是FOC,感觉有点过时,也审美疲劳了。

楼主:
下面的是带位置环的视频

最近这两天有朋友想看看位置环的效果,所以就搞了一下,算是告一段落了吧!
正反转10圈,也就是给的0到(4096X10= 40960),反复动作.
用的梯形速度曲线,S曲线的还没有学会,以后再说。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 ... j.8428770.3416059.1

网友P:
引用 网友D:
是的,小体积只有选磁编了

小体积也有光编,不过价格估计感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面的是带位置环的视频

效果真棒

网友Q:
多谢分享,
现在Motor Profiler 5.4.2有位置环,跑了下效果也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Q:
多谢分享,
现在Motor Profiler 5.4.2有位置环,跑了下效果也还好。

没有玩过,不过现在做东西越来越容易了的说。

今天刚好有人告诉我说淘宝有卖伺服套件的,一个云台电机配个磁编,才169块钱,免费赠送源代码,看视频效果还不错呢!估计就是你说的motor profiler做的吧。

网友R:
引用 楼主:
没有玩过,不过现在做东西越来越容易了的说。

今天刚好有人告诉我说淘宝有卖伺服套件的,一个云台电机配 ...

有链接吗?发个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R:
有链接吗?发个看看。

搜下BLDC+5012,搞促销的那个。

我认为:做伺服必须要有电流环!ID = 0不是吗?!

楼主:
位置环的视频来了。

先前放的都是关于速度环的演示,但实际中大家可能更关注位置环的多些,毕竟做伺服很多时候就是意味着位置控制。

这次视频中用的是银燕MT3506的“盘式”无刷电机 ,电感比较的小,我是用的STSPIN32F0A做的20KHz的PWM来进行驱动,一般来说,不管是无感FOC还是伺服控制,搞个空载的演示没有什么用,
关键是要带载看看效果,所以我就找了个合适的大铝块来作为惯量负载,因为做简易交流伺服的性能,通俗的说,比较关键的是位置平不平滑、有没有抖动、有没有超调等等一些直观感受的特点,如果需要精确的观察,使用JSCOPE或ucprobe就可以了,位置环是0误差的。

第一个视频是用一个相对比较大的螺旋桨来作为惯量负载,使用位置环+速度环+电流环的结构,对于位置给定是在0和10000之间交替给定,主要观察在惯量负载下有没有超调、停止精度、平滑性等。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 ... j.8428770.3416059.1

第二个视频是带惯量负载的情况下,使用梯形速度曲线来做轨迹规划,看看效果如何: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 ... j.8428770.3416059.1

第三个视频是装配大铝块做为惯量负载的情况下,模拟DJI 机甲大师的炮塔动作,看看响应如何,有没有抖动之类的,不求神似但求形似。
直接用手拧电位器,10位ADC结果作为位置给定。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 ... j.8428770.3416059.1

根据上述的测试,感觉用M0是可以满足设计简易交流伺服系统的性能需求的。

楼主:
再放一个有坛友提出的项目,低速带载旋转测试,用0.1rpm太慢了,用了快一点的速度。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 ... j.8428770.3416059.1

网友O:
引用 楼主:
大佬所言极是,我是先玩英飞凌再玩ST,最后又玩英飞凌的。
现在用STSPIN32F0A速度还是有点不够,现在有英 ...

你有兴趣,G4的STSPIN样品出来了,我拿到了送你几片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O:
你有兴趣,G4的STSPIN样品出来了,我拿到了送你几片玩玩。

准备玩英飞凌了。
不过还是多谢了哈!

网友S(2019-12-31):
楼主的视频全删了?怎么都是404?

楼主:
引用 网友S:
楼主的视频全删了?怎么都是404?

现在感觉伺服控制不是什么有热度的话题,就把原来的删了,准备再上点别的好玩的东西。
况且对于0.01RPM,0.001RPM的超低速视频,拍了也没有什么用,速度太慢,手机存储量太大,就算加了40cm的指针也看不出明显的移动,试了一下懒得拍了。

不好意思哈!

网友T:
很感兴趣,主要低速下能保证转矩吗?还有低速是咋实现的,我正好有这么一个应用,用的是STM32 HAL,就是搞不定低速,卡这里了,能科普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T:
很感兴趣,主要低速下能保证转矩吗?还有低速是咋实现的,我正好有这么一个应用,用的是STM32 HAL,就是搞 ...

感觉现在的人对无感FOC的兴趣要远胜于伺服控制,但我对无感FOC什么的实在是玩的没兴趣了,还是觉得做伺服的比较有技术含量。

要做好速度环,就是要做好速度估算,这也是整个伺服控制中非常重要的一环,不管是单个位置环还是三环控制,都逃不过对速度的估算这个话题。不管是0.1RPM,还是0.001RPM,电机都是可以全扭矩输出的,这个和速度转的慢没有关系。

网友T:
引用 楼主:
感觉现在的人对无感FOC的兴趣要远胜于伺服控制,但我对无感FOC什么的实在是玩的没兴趣了,还是觉得做伺服 ...

如果用低速,要求最小的力矩,这个咋搞?主要问题是静摩擦力比滑动摩擦力大,这样有个过冲,改如何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T:
如果用低速,要求最小的力矩,这个咋搞?主要问题是静摩擦力比滑动摩擦力大,这样有个过冲,改如何解决? ...

从空载到带载,它自己会调节,速度环就是保持速度恒定。
没有过冲一说。.

网友:
大哥好,我手头有磁传感器芯片,搭建硬件电路和软件调试可以给什么建议吗

网友:
记号20楼的书,谢谢上传

网友(2020-02-22):
这种好贴一定要顶起来,感谢楼主无私分享。有时间看一下上传的书。

网友:
引用 网友P:
小体积也有光编,不过价格估计感人

这个电机型号能说一下吗?小尺寸的电机光编码器线数想提高也是不太容易的。

网友:
感觉推荐的书很不错

网友:
视频看不到

网友U:
楼主,速度检测是怎么做的。我用ST的FOC库发现电机低速抖动特别厉害,是不是FOC库的速度检测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U:
楼主,速度检测是怎么做的。我用ST的FOC库发现电机低速抖动特别厉害,是不是FOC库的速度检测有问题? ...

我试的也是 感觉也就是能转起来  有能力的人 对这个库不感冒

楼主:
引用 网友U:
楼主,速度检测是怎么做的。我用ST的FOC库发现电机低速抖动特别厉害,是不是FOC库的速度检测有问题? ...

ST的库肯定不能用了,那是给入门的初学者的甜头,做下初始化动作还可以。

可以看下低速估算的论文,比如天文望远镜极低速跟踪的,开阔下眼界。

网友(2020-05-28):
好想知道如何做到的!

网友:
ST悄悄的上新了一个基于STSPIN32F0A的支持磁编的开发板,电路简单,也有Gerber文件,直接找JLC打个样。料号大部分JLC都可以配套。
https://www.st.com/content/st_co ... valkit-robot-1.html

最后呢,难得ST这个EVK提供了演示用的source code下载。
https://www.st.com/content/st_co ... e/stsw-robot-1.html

网友B(2021-02-22):
查资料时无意中看到旧回复,过年闲得蛋痛,试着倒腾一下0.01rpm,之前写的垃圾FOC程序也一直没用过这么低速,结果效果比较感人,然则也没什么卵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资料时无意中看到旧回复,过年闲得蛋痛,试着倒腾一下0.01rpm,之前写的垃圾FOC程序也一直没用过这么低速 ...

没看懂你有没有搞出来,不过我觉得无刷直驱用途有限,还是加减速箱的靠谱,也就是无刷舵机,最近对这个比较感兴趣。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看懂你有没有搞出来,不过我觉得无刷直驱用途有限,还是加减速箱的靠谱,也就是无刷舵机,最近对这个比 ...

可能用错词造成歧义了,应该说是效果喜人,但是并没有什么卵用。
减速机好是好,但是国产的减速机太垃圾,谐波又用不起。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看懂你有没有搞出来,不过我觉得无刷直驱用途有限,还是加减速箱的靠谱,也就是无刷舵机,最近对这个比 ...

无刷舵机关键是减速机吧,减速机好,其它都不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刷舵机关键是减速机吧,减速机好,其它都不是问题

我现在觉得foc直驱也就适合工业用的那种大电机做直驱用,要做什么机器人关节的必须得是加减速箱的。

控制算法是关键!TI有文档介绍PID和deadbeat 的对比。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觉得foc直驱也就适合工业用的那种大电机做直驱用,要做什么机器人关节的必须得是加减速箱的。

谢谢高人回复和提点,  PID天天用,Deadbeat 还真没了解,得学习一下。  关节需要高扭矩,高刚性,转速倒是不高,加减速机是体积重量性能的最好折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