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高压无刷无感角磨,似乎还行

楼主(2019-11-26):
目前使用方波方案,电容220uF,表贴式电机,两对极,空载电转速7Wrpm,有一定的凸极性,大体思路如下:
初始脉冲定位-->强拉切过零点-->限制母线峰值电流-->堵转了就继续强拉-->不堵转了继续切过零点
目前做到跟常州某公司的产品性能类似,电容还比较大,还需要改进。
上次看到昆山某公司做的无感FOC吊扇,带HFI,似乎挺不错的,不知道能否借鉴。

网友:
你这个难点在哪

网友A:
够暴力,碟片质量很好,这样都不爆碟,可否透露一下什么牌子磨碟,谢谢

楼主:
试着发个优酷链接:
http://player.youku.com/embed/XNDQ0OTQwNzUzMg优酷视频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够暴力,碟片质量很好,这样都不爆碟,可否透露一下什么牌子磨碟,谢谢

就普通国产碟片,我测的还不够暴力,但是边缘有些破损了

楼主:
高压做成小电容,降本。例如用膜电容,450V 4.7uF
电容小了,找过零点可能有点难度
无感方波方案,使特性变软,实现赌转不停机,做到类似串励电机的效果。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普通国产碟片,我测的还不够暴力,但是边缘有些破损了

哥们指的是7wrpm吧。这么高转速碟子可能都扛不住。。

网友B:
引用 楼主:
高压做成小电容,降本。例如用膜电容,450V 4.7uF
电容小了,找过零点可能有点难度
无感方波方案,使特性 ...

小电容确实会带来一堆问题,但你可以小容量铝电解并联+薄膜电容并联啊。只要把电解的高频纹波抑制到足够低就可以了。电源的电容和纹波是搭配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哥们指的是7wrpm吧。这么高转速碟子可能都扛不住。。

电转速7Wrpm ,电机轴转速3.5W,算上减速箱,磨片转速是0.9Wrpm附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电容确实会带来一堆问题,但你可以小容量铝电解并联+薄膜电容并联啊。只要把电解的高频纹波抑制到足够 ...

小电容并联,这个要试试。

网友:
高压多少V的

楼主:
常见的220V

楼主:
补个带电流环的特性曲线。目前主要限制母线峰值电流。

网友C:
用的是什么示波器?或者是记录仪?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的是什么示波器?或者是记录仪?

岛国的横河示波器,8通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岛国的横河示波器,8通道

牛叉货,估计都得十万开外了

网友:
做这测试注意防护

网友D:
应该是横河的功率分析仪wt  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横河的功率分析仪wt  猜的

是横河,这货波形有滤波,没法看占空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