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中设置一个跳线焊盘用0603的并且直连起来,布线的时候...

楼主(2019-11-27):
AD中设置一个跳线焊盘用0603的并且直连起来,布线的时候连不上如何解决?

跳线如下:

使用了0603的焊盘,并且这个焊盘是直连的,就是需要测试的时候才把线割开,方便测试:

但是在布线的时候,焊盘两端的网络名会有冲突,并且拉线拉不了:

想要做一个闭合焊盘的跳线,应该怎么做?大神会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我是把两边连成一个net

没有用过AD,不知道有没有更高级的方法

网友:
有类似疑问,画蓝牙天线,地和天线是连一起的,而两端网络名又不一样,也报错,而又不能用同一个网络,不便检查。有强迫症不想看着pcb报错,怎么办?

网友A:
原理图封装的属性要改为NetTie。搜索NetTie以了解更详细的用法。

网友B:
两个焊盘都标1。

网友:
上边不是提示了么 天线错误,将规则中的天线检查长度改为0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封装的属性要改为NetTie。搜索NetTie以了解更详细的用法。

谢谢4楼,解决了我最近很长一般时间的强迫症,您的方法才是最有效的且最一劳永逸的专业的办法,再次谢谢!

网友:
你不如做成短路焊盘,然后开窗上焊,需要的时候烙铁把锡拉掉就行了,不比你割线方便啊

网友:
原理图封装的属性要改为NetTie , 才知道有这么个属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封装的属性要改为NetTie。搜索NetTie以了解更详细的用法。

你这个方法我看看,谢谢!

网友C:
两个焊盘为同一个网络,把Jumper ID属性设置为同一个非0的编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焊盘都标1。

问题是跳线两端连的肯定是不同网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个焊盘为同一个网络,把Jumper ID属性设置为同一个非0的编号。

问题是跳线两端肯定连的不同网络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是跳线两端肯定连的不同网络

那只能是最后手工短路,关闭ERC或无视警告。

网友:
学习一下,虽然我用2b铅笔画的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是跳线两端连的肯定是不同网络啊

原理图是不同的网络标号,导入到PCB就是一个了。
其他的设置总是会忘,最后出问题得找半天。

网友:
标记 权威解决方法

网友:
/尴尬,,才知道原理图封装类型的区别

网友:
Net Tie 属性做开尔文连接的时候非常方便,有利于布线

网友D:
那请问楼主,如果不要焊盘,焊盘表面也是盖上绿油的,该怎么设置呢?加上盖绿油的选项,还是会出来paste层,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那请问楼主,如果不要焊盘,焊盘表面也是盖上绿油的,该怎么设置呢?加上盖绿油的选项,还是会出来paste层 ...

焊盘里面设置Paste Mask Expansion  和 Solder  Mask Expansion,设置成Specify,自定义钢网和阻焊相对于焊盘轮廓的大小,可以设置为负值,设一个很大的负值,就会没有钢网层和组焊层了
其它的一些对象,导线、多边形、矩形,这些也能做类似的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E:
焊盘里面设置Paste Mask Expansion  和 Solder  Mask Expansion,设置成Specify,自定义钢网和阻焊相对于 ...

真尼玛叼!感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