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版的P&E仿真器怎么那么难联机啊?

楼主(2019-11-27):
国产的50元的BDM仿真器很好连接,仿真也没有问题,但是我有2个库存的红色P&E 仿真器,感觉不用可惜了,但是连接网上买的开发板和源码测试,发觉P&E仿真器总是连不上开发板,2个P&E仿真器都一样,换了电脑,该设置的都设置了,重安装驱动也不行啊。感觉这个东西比国产的难用多了啊。

网友:
P&E仿真器用起来是不太顺畅,连不上了还跳3,4个窗口让一个个关闭

网友A:
装IAR FOR HCS08,那个驱动好使

网友:
你的额问题,我用这个调试S12,一点毛病没有

网友:
蓝色的 mpc5554的和绿色的可以适应多种芯片都没有问题, 是不是你开发板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IAR FOR HCS08,那个驱动好使

这个驱动哪里找啊?我只能用CodeWarrior编译HCS08,能用这个驱动吗?

网友:
tips,先换USB线,短些的(其实原装的很好用)。并不一定是外径越粗越好。

网友:
红色的除了容易烧,用起来还算好,至少比开源的好用。Pro版本的带以太网链接,爽到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驱动哪里找啊?我只能用CodeWarrior编译HCS08,能用这个驱动吗?

手上的是蓝色盒子,WIN10系统,IAR FOR S08、HCS12,CW 6.3使用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