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B-Iot是不是凉了,还有没有发展前景

楼主(2019-11-27):
最近有个项目,需要将便携设备接入网络平台,数据量很小,也就1byte/s,不过要求实时性,延时不要太大,老板想上4G或5G模块,找了一圈,4G模块的尺寸和功耗都不太合适,协议也复杂,对于这种小数据量的传输有点大材小用了,看到NB-Iot模块挺合适的,去年NB-Iot铺天盖地的做宣传,最近好像没什么动静了,难道是技术成熟了没必要宣传了还是快被淘汰了,另外哪个型号的模块比较稳定,有应用过的朋友给介绍下。

网友:
广州说是全部覆盖 实际测试信号很弱 没法商用

网友A:
运营商没有组网,都还是测试。你这个用2G模块比价合适

网友B:
出货量在增长

你这数据量完全没问题。
但NB的延时会大些(最大可能好几秒),建议优化应用,或在数据中加时间戳,以消除延时带来的影响。

另外,NB的计费方式,适合每天甚至每月才联网几次的应用。
你这个每秒1次还不能停,可能还真末必合适。

不知道你设备密度多大?如果密度大的话,小范围自组网,然后通过网关汇聚,4G上云可能更合适。

网友C:
老老实实用移动2G,还是能坚挺好几年的,后续停掉再换嘛,总比用个不成熟的东西折腾的好。估计后面推5G,4G大降速或者跟3G一样停掉了,2G还在

网友:
这个NB没什么人用应该一是因为信号的问题吧,要看当地的NB基站的分布量,信号时有时无,晴天好雨天差。另一个原因是用NB模块的一般是低功耗应用,但这个NB只是相对比GSM、GPRS低一些,但对于微安级电池供电设备还是不行的。NB在待机是不能收到信息的,从待机到启动的时间也较长,功耗还因信号好坏而加减.

网友:
关注 上项目前 最好自己先去测下信号 信号不好的话联系「电信物联」 之类运营商去测下信号 看能不能改进   之前一个项目信号弱说是基站坏了后来修好了

网友:
NB-IoT模组将跌破15元,明年出货量有望破亿!

https://mp.weixin.qq.com/s/25xX8KIHgw3myjzcYIGdqg

网友:
现在2G的延时也要1秒多,不知道有没有其他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运营商没有组网,都还是测试。你这个用2G模块比价合适

别坑人推荐2G了,移动都不维护2G了。前面做一个项目用的移动2G,当地2G信号差。移动公司明确回复了,2G目前只保障语音正常,不保证上网。如果换NB,信号不好立马维护。

网友D:
NB目前是最好的选择,出货量很猛的。移动的NB可以直接连接你的服务器传数据,使用起来跟2G没啥差别,建立tcp或者UDP连接就行。 另外2家的都要走运营商的云服务器转发,比较麻烦一些。

楼主:
没想到NB-Iot宣传的很NB,里面的水还挺深。
.用在便携式的检测仪器,而且是在户外使用,如果信号不好,现场采集的数据送不出去就比较麻烦了。
.对于延时的问题,几秒钟可以接受,根据情况可以改成累计多个数据延时发送。
.设备是主动上发数据的,而且大部分是上传,几乎没什么下行数据,也就少量握手信息和应答。
.费用上是按流量还是按接入次数计算的,如果是流量的话最好了,一天最多也就几k,如果按接入次数计算,大概价格多少。只要别太多还是接受的。
.2G网络就不考虑了,据说已经开始停网了,如果采用4G模块的话,有没有小点的,尺寸控制再2cm以内最好,仪器内部空间实在有限。

网友:
引用 网友D:
NB目前是最好的选择,出货量很猛的。移动的NB可以直接连接你的服务器传数据,使用起来跟2G没啥差别,建立tc ...

直连自己的服务器就失去了NB的优势了啊?

网友:
我们一直在用NB,电信的信号最稳定,其他2家都不太好,目前是按流量计费,后续说是按条数收费,不太适合频繁传输

网友:
我用移动的NB-IoT网络很久了,开发了一年的时间,前期被NB网络各种问题折腾得够呛。
NB-IoT网络只是在信号不好的时候延迟大,信号好的地方延迟也是小于1秒的。
通过NB-IoT网络接入互联网的设备,如果经常移动,比如车辆、自行车或者行人,需要做很多网络相关的保护措施。

网友E:
我去广州移动实验室看到NB一个火热应用: 基于NB无线通信的母牛排卵检测项圈

网友:
和我感觉一样,好像是凉了,刚推的时候测试延迟一秒是有的

网友:
能做到wifi模块的价格就好了

网友F:
关注。
另外大家知道 :NBIOT在同一个地方可以容纳多少个接入点吗?  例如一个厂房1K个 这个能行吗?

网友:
已经商用了吧,上次碰到电信的人来测信号,拿了一个nb-iot的usb dongle抓包,现在的物联网卡用的是这个。信号不是很好。

网友:
买个卡好麻烦啊

网友:
NB 就不是为实时性和高频数据传输而生的,稍微有点移动需求和实时性、大数据传输的,都不适合!

网友:
我也感觉NB发展停滞了。
我们现在用loraWAN+4G的方式作无线组网。
不过看楼上说移动的NB能连自己的服务器了,又想去试试了。

网友:
中移物联说出了个55元的4G模块,是CAT 1的

网友G:
NB就是被运营商活生生玩死的....

各种限制,各种想推广自己,运营商就做运营商的事情,愣是要绑架客户,调子还老高,不死才怪。

网友H:
引用 网友G:
NB就是被运营商活生生玩死的....

各种限制,各种想推广自己,运营商就做运营商的事情,愣是要绑架客户,调 ...

做个NB的测试,被电信卡折腾好几天才弄明白,电信的卡不能连接其他的,TCP和UDP实验无法进行。。

楼主:
逛了一圈感觉NB-Iot很适合我的要求,就担心运营商那边真把NB-Iot玩死了。

楼主:
和领导讨论了,对于延时问题可以适当放宽,而且长时间连接状态功耗比较大,允许一段时间内打包上传。设备会在全国各地使用,也不好估计各地运营商的NB信号质量,有可能会根据情况换运营商。
老板准备自己搭网络平台,如果能直连最好了,不行就只能通过运营商转发,我不搞软件,这个问题甩给软件那边研究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做个NB的测试,被电信卡折腾好几天才弄明白,电信的卡不能连接其他的,TCP和UDP实验无法进行。。 ...

是的,必须连运营商的云,不是瞎几把扯淡么。。。

网友I:
引用 网友G:
是的,必须连运营商的云,不是瞎几把扯淡么。。。

移动nb可以直接连自己的服务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老实实用移动2G,还是能坚挺好几年的,后续停掉再换嘛,总比用个不成熟的东西折腾的好。估计后面推5G,4G ...

基数大  就是主流

网友:
火的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关注。
另外大家知道 :NBIOT在同一个地方可以容纳多少个接入点吗?  例如一个厂房1K个 这个能行吗? ...

那不是NB干的活。。。

网友G:
引用 网友I:
移动nb可以直接连自己的服务器

也是不行的,必须加入白名单。
要嘛你们公司很大,要嘛很牛逼,不然很难直连自己的。

用运营商的话说:
只对大客户开放,中国银行这种级别的,想起这句话,我就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去广州移动实验室看到NB一个火热应用: 基于NB无线通信的母牛排卵检测项圈 ...

真的假的,这个项目名称怎么更像“NB(牛B)”相关事宜

网友J:
引用 网友G:
也是不行的,必须加入白名单。
要嘛你们公司很大,要嘛很牛逼,不然很难直连自己的。

我这边3家运营商的NB 卡都用过,电信的确实必须走电信的云才行,如果要连自己的服务器,要去电信开白名单,比较麻烦;但是移动 和 联通的 NB目前都没有这个限制,可以当做2g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G:
也是不行的,必须加入白名单。
要嘛你们公司很大,要嘛很牛逼,不然很难直连自己的。

移动nb不需要白名单就可以连自己服务器的

网友:
目前用nb还不如4g模块,就是体积功耗和价格比较大一点

网友G:
引用 网友J:
我这边3家运营商的NB 卡都用过,电信的确实必须走电信的云才行,如果要连自己的服务器,要去电信开白名单 ...

应该都是要连运营商的云才对,我前几天还问了我在移动的同事,说是也要连移动云。
难道不同地方政策不一样?

网友:
移动的nbiot可以连阿里云服务器, 市区用肯定是没问题, 偏远地区没试过
某宝买的移动卡,插上就能用,不用特别设置
不知道大批量咋样.

网友:
nbiot比gprs还是有优势的, 用起来方便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G:
应该都是要连运营商的云才对,我前几天还问了我在移动的同事,说是也要连移动云。
难道不同地方政策不一 ...

那你们那里联通的NB需要连运营商的云吗?

网友K(2020-03-18):
引用 网友J:
我这边3家运营商的NB 卡都用过,电信的确实必须走电信的云才行,如果要连自己的服务器,要去电信开白名单 ...

是的,我们这边测试下来,移动还可以跑MQTT协议

网友J:
引用 网友K:
是的,我们这边测试下来,移动还可以跑MQTT协议

移动和联通的 Nb目前没有什么限制,用起来跟普通的 2g差别不大

网友L:
引用 网友J:
移动和联通的 Nb目前没有什么限制,用起来跟普通的 2g差别不大

如果一個產品用 NB,被客戶拿到海外還能用嗎?

网友:
首先NB-IOT不会凉,会有大发展。现在网络覆盖不好,还需要不停的大力建网。另外,NB-IOT适用于静止的设备,不适应于移动设备。如果在国外应用,可以选CAT M模块,但是,国内没有这种制式的网络。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关注。
另外大家知道 :NBIOT在同一个地方可以容纳多少个接入点吗?  例如一个厂房1K个 这个能行吗? ...

可以,这个必须有。

网友M:
引用 网友L:
如果一個產品用 NB,被客戶拿到海外還能用嗎?

海外要看具体是哪个国家,当地是什么网络,如果有NB网络就可以直接用原来的NB模块,如果是CAT M网络,就要换成CAT M模块了,一般CAT M模块也兼容NB的

网友N:
引用 网友B:
出货量在增长

你这数据量完全没问题。

nb自组网一般用在什么场景?

网友:
这两天试试了,NB连接自己的电脑,tcp,,,延时200-300ms

网友:
引用 网友N:
nb自组网一般用在什么场景?

NB允许你自组网? 那运营商还帮你架基站做什么?

网友:
模块体积太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如果一個產品用 NB,被客戶拿到海外還能用嗎?

看当地运营商是否有部署NB网络,对应的NB频段是否一致,一致的话就可以用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M:
海外要看具体是哪个国家,当地是什么网络,如果有NB网络就可以直接用原来的NB模块,如果是CAT M网络,就 ...

不需要国际漫游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L:
不需要国际漫游费吗?

用当地的SIM卡

网友:
用的人还是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