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张汽车CAN总线的照片看看

楼主(2019-11-27):
有没有搞汽车电子的坛友?
求一张汽车CAN总线的照片看看,汽车上can设备那么多,是接线比较乱还是比较规矩?用的什么线缆和接头?

网友:
老兄,汽车CAN总线不等于汽车线束,我还没见过哪个汽车接头只有CAN的两根线,一般都是混在一起的。接线很规矩。

网友:
找到车里的OBD接口,都是标准线序。买个万用跳线什么的,就可以引出来

网友A:
汽车线挺多, CAN、电源等等。

之前 看到一个创业项目,把PLC引导汽车上,让CAN信号耦合到DC电源上,说是省线。

网友B:
随手给你一张,舒适总线 ,斯柯达的,发数据可开门!升降窗。大众数据基本都一样!

网友:
不同车厂的都不一样!图片有啥用!

网友:
一般总线双绞!一般都有网关的!

网友:
国内都把汽车CAN当个宝,这方面的资料很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汽车线挺多, CAN、电源等等。

之前 看到一个创业项目,把PLC引导汽车上,让CAN信号耦合到DC电源上,说是 ...

高科技 ,狠人

网友C:
楼主估计想要的是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汽车线挺多, CAN、电源等等。

之前 看到一个创业项目,把PLC引导汽车上,让CAN信号耦合到DC电源上,说是 ...

电力载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汽车线挺多, CAN、电源等等。

之前 看到一个创业项目,把PLC引导汽车上,让CAN信号耦合到DC电源上,说是 ...

再给你来个黑科技的!
作者的原话:yes i test it completly befor and it work exactly perfect. so you can use it and forward to my design as a reference design

All of vehicles and many of other divides have CAN BUS that we don’t want to connect to them directly. So we can make a sensor to secretly listening without connecting to the CAN bus. we use the electromagnetic waves emanating from the CAN bus to listen to the information passing through the bus and reach it without connecting to the CAN bus.

网友D:
汽车的CAN 也是用 modbus吗

网友A:
是的,  电力载波。

我对这个项目有点不看好,  电力载波在民用房子上都推广得一般般。
另外,我觉得车厂目前的大痛点不是少几根线这种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再给你来个黑科技的!
作者的原话:yes i test it completly befor and it work exactly perfect. so you ...

这个厉害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楼主估计想要的是这个

这信号链,画得专业~
有清晰版可以分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汽车的CAN 也是用 modbus吗

不晓得别瞎说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是的,  电力载波。

我对这个项目有点不看好,  电力载波在民用房子上都推广得一般般。

ST研讨会上,看到一个类似的解决方案

网友G:
也有这个疑问 汽车can线路怎么布置的

网友:
就是万万没想到!运放加CAN收发芯片!不超过三两猪肉

网友:
引用 网友G:
也有这个疑问 汽车can线路怎么布置的

到网上找一个车的电路图不就得了!完整版的!位置线束插头样子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信号链,画得专业~
有清晰版可以分享的?

这类图参考而已,老外培训手册里多得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再给你来个黑科技的!
作者的原话:yes i test it completly befor and it work exactly perfect. so you ...

用感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随手给你一张,舒适总线 ,斯柯达的,发数据可开门!升降窗。大众数据基本都一样! ...

连个护套线都不用吗?

网友B:
当然是感应的!靠近总线!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当然是感应的!靠近总线!

用电有电磁波可以监听,如果为了安全,是不是应该用光通信

网友:
引用 网友H:
用电有电磁波可以监听,如果为了安全,是不是应该用光通信

BMW  部分车早期总线可是用光纤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F:
ST研讨会上,看到一个类似的解决方案

能否给个关键字或者链接?  多谢。

我在ST网站上找的一头雾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否给个关键字或者链接?  多谢。

我在ST网站上找的一头雾水。

私你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B:
再给你来个黑科技的!
作者的原话:yes i test it completly befor and it work exactly perfect. so you ...

请问有没有黑科技的网址

网友:
引用 网友I:
请问有没有黑科技的网址

第二段英文 里隐约告诉你了该网站!这回百度会告诉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随手给你一张,舒适总线 ,斯柯达的,发数据可开门!升降窗。大众数据基本都一样! ...

要先建立链接吧。协议没那么简单。我从obd逆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