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PO2012示波器开机白屏,维修不知道应该看哪几个地方

楼主(2019-11-27):
DPO2012示波器开机白屏,维修不知道应该看哪几个地方。领导派过来的任务,不知道是怎么用坏的。请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
确定供电,屏幕的驱动时序是否正常。结合面板指示灯判断是否屏幕坏还是CPU没正常工作。

编辑内容:板子上的7段led开机过程是怎么变化的

网友:
先检查电源板输出电压是否都正常。

网友:
还有可能是主板上那个bga芯片的问题

楼主:
8段LED在开机后一直显示8.
电源5V 3.3V 13V 5V_stb都正常。

楼主:
感觉像是cpu没工作,可能是时钟或者复位问题。

网友:
程序flash数据丢失?

网友:
试试 3.3V 通高压脉冲起搏。说不定能恢复

网友:
该怀疑SDRAM焊接

网友:
cpu这块有清晰图片吗

网友:
先找原理图或者维修手册吧,啥都没有,靠猜是修不好的

楼主(2020-07-20):
今天又把这个示波器翻出来了,找了同款电源板换上,仍然开不了机。这个主板上的flash在哪里没找到,真是奇怪。

网友:
看一下主板上那个开关电源芯片是否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