净水机的在线TDS检测会不会对水产生不好的影响的?

楼主(2019-11-27):
那两个探针不断的通电, 虽然是交流电,但会不会把探针电解到水里面去的?

网友:
不如担心一下进水端电极什么时候换吧

网友:
不谈剂量谈毒性都是耍流氓

网友:
谁说不断通电了,它里面1分钟、10秒钟测一次你也不知道

网友:
不会吧,很纯净的水了,没什么电流呀

网友:
...你拿颗5v电池,正负极接线引到到你喝的水里一下,然后水质就变了?这改变水质的能力,搞不好可以拿科技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