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下载程序出现不能设置时钟的错误可能是哪里有问题呀

楼主(2019-11-27):
这种情况是为什么出现的呢?我看了之前也是有人问过这个,我缩短了排线也还是不行。。。总是报告这个  然后后面的进度条还是能写进去。。。但是表现与正常的不同,串口没响应。。换了一个asp还是一样的。。

网友:
熔丝位配置错误了吧 ????

建议使用 isp 的 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