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aglebone Black通过tf卡更新固件到emmc后,空间用满的,为什么?

楼主(2019-11-27):
已使用100%,真的全用满了吗?

这样想上传自己的代码上去运行,都放不下了.

网友A:
用tf卡烧写,只是把tf卡上的内容复制到emmc。肯定不会用满,重启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tf卡烧写,只是把tf卡上的内容复制到emmc。肯定不会用满,重启下

重启后也是一样,下载的是官方的debian固件,4G存储版本,在sd卡上运行的时候看,还有几十M的空间,使用了97%还是98%,这时候还是可以上传文件上去的,但是烧写到emmc后就变成 100%了(之前用tf卡运行时上传的文件还在)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重启后也是一样,下载的是官方的debian固件,4G存储版本,在sd卡上运行的时候看,还有几十M的空间,使用了97% ...

嗯, 用官方固件,烧到emmc上还有80%以上的有效空间。

看看是不是镜像或者是tf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 用官方固件,烧到emmc上还有80%以上的有效空间。

看看是不是镜像或者是tf卡有问题 ...

下载的镜像都有3.5GB多了,烧到emmc后,还能剩80%以上有效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 用官方固件,烧到emmc上还有80%以上的有效空间。

看看是不是镜像或者是tf卡有问题 ...

确认了镜像(计算sha256和官网上的对比),镜像没问题,TF卡也换了另一张,还是没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确认了镜像(计算sha256和官网上的对比),镜像没问题,TF卡也换了另一张,还是没能解决这个问题. ...

镜像文件是整个磁盘分区的克隆,镜像的大小不能代表分区的使用情况,他的大小就是分区的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镜像文件是整个磁盘分区的克隆,镜像的大小不能代表分区的使用情况,他的大小就是分区的大小。

直接在tf卡上运行,也是只有剩余2%的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镜像文件是整个磁盘分区的克隆,镜像的大小不能代表分区的使用情况,他的大小就是分区的大小。

你有用过最新的这个版本吗 Debian 9.9 2019-08-03 4GB SD LXQT  是不是这个版本本来就会这样?

网友:
在Linux下,把镜像挂载打开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镜像文件是整个磁盘分区的克隆,镜像的大小不能代表分区的使用情况,他的大小就是分区的大小。

debian@beaglebone:/$ sudo du -h --max-depth=1
4.0K    ./srv
0       ./sys
du: cannot access './proc/2158/task/2158/fd/3':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du: cannot access './proc/2158/task/2158/fdinfo/3':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du: cannot access './proc/2158/fd/4':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du: cannot access './proc/2158/fdinfo/4':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0       ./proc
40K     ./tmp
44K     ./root
16K     ./lost+found
6.0M    ./run
88K     ./home
4.9M    ./etc
2.6G    ./usr
6.5M    ./sbin
235M    ./lib
0       ./dev
126M    ./opt
4.0K    ./mnt
27M     ./boot
4.0K    ./media
283M    ./var
9.7M    ./bin
3.3G    .
debian@beaglebone:/$

每个目录的资源占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 用官方固件,烧到emmc上还有80%以上的有效空间。

看看是不是镜像或者是tf卡有问题 ...

下载了一个旧版本(2018-10-06)2G的固件,烧到EMMC后,就还有51%的剩余空间。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下载了一个旧版本(2018-10-06)2G的固件,烧到EMMC后,就还有51%的剩余空间。

喔,那应该是你的操作还有问题,一直都是下载3.5G镜像烧录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喔,那应该是你的操作还有问题,一直都是下载3.5G镜像烧录使用的。

你用的也是这个吗?

Debian 9.9 2019-08-03 4GB SD LXQT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用的也是这个吗?

Debian 9.9 2019-08-03 4GB SD LXQT

版本没有这么新,好像是去年年底的镜像。

网友B:
以前玩BBB的时候,好像有个指令可以扩展空间,把没有用到的显示出来

ps:增加一个链接
https://elinux.org/Beagleboard:E ... tition_On_A_microSD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玩BBB的时候,好像有个指令可以扩展空间,把没有用到的显示出来

ps:增加一个链接

嗯,这个我试过可以,在16G的TF卡上下载4G版本的镜像,执行这个脚本后,可以扩展到16G的空间

但是在4G的EMMC上,执行后没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版本没有这么新,好像是去年年底的镜像。

是2018-10-07 版本的吗,我用这个版本的也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2018-10-07 版本的吗,我用这个版本的也没问题.

可能是新版镜像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