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STC15W104的int2,int3,int4三个外部中断不能同时使用?

楼主(2019-11-27):
   最近用STC15W104做了一个红外遥控门的控制电路,用到了int2,int3,int4三个外部中断。
但是发现这个三个外部中断同时用就会出现不正常的中断进入。后来改用int0,int1,int2程序就一切正常。
不知道这种状况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A:
又是15x104系列,又是外部中断,真蛋疼。老的104系列连INT0都不行,直接硬件死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是15x104系列,又是外部中断,真蛋疼。老的104系列连INT0都不行,直接硬件死机 ...

那就是STC15X104外部中断硬件有些问题是吗?

网友:
号称宇宙最强,搞到最后还不及4毛一片的深圳货

网友:
没用过这么多外部中断,可以用最简单的程序测试下中断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是STC15X104外部中断硬件有些问题是吗?

最早的 15F104E 确认有问题,INT0 直接卡死;

现在的 15W104 据说是解决了 INT0 问题了,但看样子又有新的问题了。
这个系列(15Wxxx,xxx104)不知咋的,硬件问题特别多,

除了外部中断,你可以看看手册,搜索 BUG 之类关键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