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LM27313XMF 12V升压21V 芯片发烫问题?

楼主(2019-11-27):
如题,电路图如下

网友A:
LZ为什么不直接从5V升到你想要的电压呢,14V已经是芯片的最大参数了,输入输出电容有用优于X5R的陶瓷电容没?另外你这二极管是肖特基嘛?还有规格书里已经指明5-12V boost电路中用10uH电感,你为啥要用15uH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为什么不直接从5V升到你想要的电压呢,14V已经是芯片的最大参数了,输入输出电容有用优于X5R的陶瓷电容没 ...

这是前同事的板子 当前用着升压没问题,我也就没改, 只改了升压后面的电路。我今天焊接测试时发现芯片发烫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前同事的板子 当前用着升压没问题,我也就没改, 只改了升压后面的电路。我今天焊接测试时发现芯片发 ...

跟负载大小 Layout也有关系的,具体不知道你啥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