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调试超高频信号电路需具备哪些仪器?

楼主(2019-11-28):
请教一下:要设计一块电路板,模拟信号为300MHz到2GHz的信号。在设计和调试电路时,需要具备哪些仪器?

网友A:
...现在有啥基础? 从0开始么?

网友B:
做射频,需要哪些仪器都要问,建议还是外包吧。从零开始,入门就要花不少学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有啥基础? 从0开始么?

基本从零开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射频,需要哪些仪器都要问,建议还是外包吧。从零开始,入门就要花不少学费。 ...

有些东西无法外包。该交的学费也得交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些东西无法外包。该交的学费也得交啊。

看你做的东西要求的指标了,能用现成的模块就用现成的,从零学,要先补基础知识。
仪器投入是无底洞,根据需要和能力购买,学的过程中就知道需要什么了,有些必须的东西得有,比如得有个万用表吧。

网友A:
准备花多少时间, 多少钱?

网友C:
电源,万用表,电子负载,示波器,频率计,高频信号源,函数信号源,频谱,网分,后面的接着加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做的东西要求的指标了,能用现成的模块就用现成的,从零学,要先补基础知识。
仪器投入是无底洞,根 ...

常用的仪器如500M的示波器和万用表都有。主要是需添加一些调试超高频信号必须具备的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万用表,电子负载,示波器,频率计,高频信号源,函数信号源,频谱,网分,后面的接着加上去。 ...

这些东西就函数信号源,频谱,网分没有。

网友B:
引用 楼主:
常用的仪器如500M的示波器和万用表都有。主要是需添加一些调试超高频信号必须具备的设备。 ...

仪器不重要,如果想入门,静心慢慢学吧,先想清楚7L的问题,想清楚自己有多少时间,有多少钱可以用来入门,从基础的模拟电路开始学起吧,另外,数学非常重要。

网友C:
你如果是调到1.3G多好,用淘宝上300块的NANOVNA 网分都能解决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仪器不重要,如果想入门,静心慢慢学吧,先想清楚7L的问题,想清楚自己有多少时间,有多少钱可以用来入门 ...

我有点没描述清楚。以前做的项目模拟信号频率都在20MHz以内,现在有项目要涉及到超高频信号。不是从零开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如果是调到1.3G多好,用淘宝上300块的NANOVNA 网分都能解决问题了。

谢谢!我查一下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准备花多少时间, 多少钱?

设备可能有几十万的投入,时间在几个月内。不知道行不行?

楼主:
检测信号不是无线信号,而是从传感器直接过来的电信号。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有点没描述清楚。以前做的项目模拟信号频率都在20MHz以内,现在有项目要涉及到超高频信号。不是从零开 ...

20M和2G不是一个概念,你先去了解一下示波器的带宽和采样率,查一下满足你需求的示波器多少钱,网分多少钱,再考虑要不要自己做吧。

网友:
搞过1G的,比较简单,测量射频强度的,只要万用表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设备可能有几十万的投入,时间在几个月内。不知道行不行?

那还行, 几个人? 有一两个老手带着应该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M和2G不是一个概念,你先去了解一下示波器的带宽和采样率,查一下满足你需求的示波器多少钱,网分多少 ...

好的。多谢!我先去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还行, 几个人? 有一两个老手带着应该能行.

3,4个人,没有人带,自己查资料调试。

网友:
当万事皆备时,缺的就是经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3,4个人,没有人带,自己查资料调试。

没人带不行吧,先了解一下难度, 发夹线滤波器之类?和低频电路完全不是一个概念了。

网友D:
直接去是德科技之类的设备商看看他们的解决方案就好了
还可以跟天猫官方店的售前聊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检测信号不是无线信号,而是从传感器直接过来的电信号。

传感器,应该要求测量精度了,信号要怎么处理,直接AD采样吗?还是要滤波变频放大?直接采样,找一个能测量这个传感器信号的设备,直接照抄这设备前端的电路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人带不行吧,先了解一下难度, 发夹线滤波器之类?和低频电路完全不是一个概念了。

好的。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传感器,应该要求测量精度了,信号要怎么处理,直接AD采样吗?还是要滤波变频放大?直接采样,找一个能测 ...

需要滤波变频放大。传感器输出信号幅值为20mV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去是德科技之类的设备商看看他们的解决方案就好了
还可以跟天猫官方店的售前聊聊 ...

好的。谢谢!

网友:
楼主不要怕,大胆干起来,很多射频器件现在集成的也很多,按照官方手册搞起,差不了多少。

网友B:
引用 楼主:
需要滤波变频放大。传感器输出信号幅值为20mV以内。

测量2G的信号,示波器时间精度如果要达到3%,需要3.8G的带宽,再加上20G的采样率,看看这种示波器的价格和前端设计的难度吧。

网友E:
如果要测谐波,则需要6ghz以上的频谱仪,信号源至少3g,如果要测测平坦度,矢网是必须的。

网友:
楼主,干就是了,小马过河的故事你又不是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量2G的信号,示波器时间精度如果要达到3%,需要3.8G的带宽,再加上20G的采样率,看看这种示波器的价格 ...

好。我去查一下示波器的资料和前端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要测谐波,则需要6ghz以上的频谱仪,信号源至少3g,如果要测测平坦度,矢网是必须的。 ...

谢谢!我查一下这些参数对应的仪器资料。

网友:
买仪器  用集成度高的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人带不行吧,先了解一下难度, 发夹线滤波器之类?和低频电路完全不是一个概念了。

求书,学习学习。谢谢!